[家电] 用垃圾桶DIY一个3D打印耗材烘干箱/干燥箱 未完待续

楼主(2024-08-12):
        今年雨水见多,楼主也逐渐入门了3D打印(也许是被打)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折腾机器XYZ轴/热床/喷头 等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玩意

        楼主一直以来都在凑合将就耗材烘干问题,天晴了拿出去晒或是扔进车里小开窗去去湿气再用塑料袋抽个真空保存,当然袋子里也会放点蓝色硅胶来吸湿 作用仅仅是只能保持密闭环境湿度,而不能吸走耗材里面的水分终究治标不治本。晒太阳或是扔车里要进进出出 晒多久 又是不确定因素 没空的时候还来不及收 遇上下雨再耽误一会没及时扔真空袋里就白搞

       话有点多正式开干,先说思路和两个目标 1.成本低2.能用     我果断选择了垃圾桶搭配PTC的方案, 4L/5.8L米桶因为热销好用的原因已经涨价 所以直接忽略了
       首先是垃圾桶,某宝价格十几元 但是能用淘宝签到红包 果断4.X元入手, 还挺好垃圾桶用料上不是回收料

      先去分享网站找了个简单的耗材干燥箱滚轮支架 当即打印出来用上, 很省料 很顺滑,搭配的是608zz轴承 几毛钱一颗

温湿度计也直接安排上 在顶部盖子上 方便观察

        然后是温度控制器4.x元钱入手,这个买的有点晚不过快递还是送到了,到手通电测试发现数码管发热严重遂在隔壁发了个贴,今天经过坛友提醒发现是7805发热导致我误判数码管超压发热。实际上是7805热到不能自理,虽然背面有铺铜但是对于这么大的热量来说散热效果微乎其微, 后面简单用704和铝块做了散热 但是忘了拍图

       再然后是24V 70° 功率10-15W PTC发热片3元这个踩了个坑///PTC实际功率和冲击功率一切以前者为准//// 十几瓦的发热功率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箱内温度在55-70°循环,而这第一块PTC上电后仅仅是风扇一吹就没温度了

后面又重买了个24V 200° 50WPTC  0.12元  经过测试很稳 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功率在50-70W,几十度的热风呼呼的吹出来

       手搓散热片用704导热/粘合散热片,第一版用了两种散热片不太好画图 而且散热片不及预期也就直接放弃了
快递到了之后之手搓第二版,拆了两个散热器剪断把PTC当三明治包起来 散热效率很好 功率也跑起来了

24V 70° 10-15W

24V 220° 50W

       接着就是给PTC和风扇画个图做风道结合起来,刚入门画的很糙  实用为主

切片预览打印,耗材用的廉价petg

收菜去支撑,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打印时候都在拉丝,烘干箱需要马上上岗

            然后一个简单的取暖器做好了,测试了下出风很顺畅,可惜忘了画嘴延长一下风道
风扇用的是12V涡轮扇实测可以24V使用风量也大许多,至于寿命暂不考虑
另外就是鳍片和外壳之间的隔热暂时也没做,还没找到合适的垃圾来塞进去,虽然是petg打印的壳但是耐热是有限度的

         然后是预留的安装方式,发热体沉底  热风上升 箱内循环,控制器在箱体上装起来即可
至于排湿问题我要后面再做了,规划上是箱体顶部侧面开窗,搭配一个小板在外面 里面放个风扇 开风扇吹起小板排湿 关风扇门板重力关门,或者干脆买某种单向阀?

                                                                                                    未完待续欢迎交流

个人预计成本大概20元,成本够低稍微有点折腾人
后续很简单了都是些安装问题,测试也要等等

网友A:
烘干我干过,实验室的干燥箱,70度废了。储存直接用密封袋,只要不漏气,变色硅胶不继续变色,放多久都行。

网友B:
折腾劲还是得买个几十的烘干机靠谱    纸盘看起来像是R3D的经济款

网友C:
我对3D打印机比较好奇,不知道它能不能打印塑料齿轮,耐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玩具吗?

对于别人来说是旧玩具,我图新鲜还是新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3D打印机比较好奇,不知道它能不能打印塑料齿轮,耐磨的那种

分耗材特性,但是最好使的耗材打的齿轮也不好使 对于手电钻什么的,简单的齿轮机构 比如手摇发电机齿轮组还是可以凑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劲还是得买个几十的烘干机靠谱    纸盘看起来像是R3D的经济款

几十块烘干机也就果盘烘干那些了, 有空的话自己diy一个还靠谱的多 打印需求也不高 单桶我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烘干我干过,实验室的干燥箱,70度废了。储存直接用密封袋,只要不漏气,变色硅胶不继续变色,放多久都行。 ...

70°风险挺高了,我之前把200g小样放车里晒太阳测试 没留意温度直接就融了。烘干箱的话我温度内循环在50-60°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对3D打印机比较好奇,不知道它能不能打印塑料齿轮,耐磨的那种

可以   硬一点用ABS   再硬可以上ASA的料   还有尼龙

网友E:
用的什么切片,树形支撑手动的还是自动的,看着挺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硬一点用ABS   再硬可以上ASA的料   还有尼龙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耗材特性,但是最好使的耗材打的齿轮也不好使 对于手电钻什么的,简单的齿轮机构 比如手摇发电机齿轮组 ...

谢谢分享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切片,树形支撑手动的还是自动的,看着挺有意思

prusa  自动的

网友F:
折腾劲还是得买个几十的烘干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劲还是得买个几十的烘干机靠谱

各有各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来长见识

欢迎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切片,树形支撑手动的还是自动的,看着挺有意思

切片用的prusa 设置里可选树枝状支撑,自动或手动都可以

网友:
都是高等玩家呀!

网友:
废那力干啥,二十多块 买个导轨除湿器往里一扔管子引出来放水就行了。这种是靠半导体制冷片 加热和冷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