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铠侠U301 128GB颗粒研究

楼主(2024-08-12):
对这个半容感兴趣,买回来看ID,9848980376E4,应该没毛病,大致测了一下速,写入只有20,读取倒是230多,还有3兆左右的4k随机
我就直接把盘拆开拆颗粒了,手头有一个空闲的FC3379双接头板,我就把它贴上去了,上电看是2CE,没啥毛病
然后我开卡,就是默认的设置,Ecc12,然后是原厂扫描,竟然开出了234G,就是标准的256g容量然后我就跑了个圈,竟然没报错,虽然速度稍慢相当于50来块钱买了一个256的U盘
工具显示的坏块儿有800多,黑片级别

网友:
我去这个高端啊

网友:
如果没有这800多坏块容量会更大吧

网友:
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A:
那我要买个256GB的,岂不是 能开512GB

网友:
居然这样也可以。

网友B:
楼主第一 个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就怕数据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要买个256GB的,岂不是 能开512GB

不好意思,256是全容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 个用的什么软件啊?

urwtest,跑圈用的软件

网友:
U盘容量翻一倍

楼主开心捡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我要买个256GB的,岂不是 能开512GB

楼主行,不一定你行

你试就翻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行,不一定你行

你试就翻车,哈哈

也对哈,掉馅饼砸不到我,哈哈哈!

网友D:
这玩意儿其实没必要往3379上安,下个群联MP_ALL ,5.13就行,主控调成2251-11,不要勾选Do ISP(烧入固件)直接保存开卡就能恢复256GB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其实没必要往3379上安,下个群联MP_ALL ,5.13就行,主控调成2251-11,不要勾选Do ISP(烧入固件) ...

5.13不支持这个闪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13不支持这个闪存吧

额((
忘了还有这问题,确实不支持

网友:
这颗粒上个2259xt2的单帖双头板子应该不错
东芝颗粒坏块多,所以余量大,两者正好抵消

网友:
还有这良心厂家,大的改小了卖。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换了个CNC壳,改天也可以试试,不过感觉可能大部分都不能开全容,估计都是坏块比较多所以降容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