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起火瞬间,如何快速逃走?

楼主(2024-08-12):
移动大电车起火后快速逃跑,这门绝技还没看到

但是先掌握小电驴起火瞬间逃跑,是否可行,

怎么才能在起火瞬间快速逃跑呢

网友:
电动自行车还不简单,拧大电门然后迅速倾斜滑倒,把人甩出去,实现人车快速分离。当然,人滑倒擦伤是在所难免的了。

网友:
电动自行车逃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担心的是电动汽车怎么逃。

网友A:
在座下用防火棉做防护,穿着防火裤,戴防火套袖,防火头盔即可在泰山崩于前而处如淡定,况电动车起火乎

网友:
改电动门为手动和电动双用就能自救,没有其它好办法。

网友:
启动后一直开着窗子。启动后一直开着窗子。启动后一直开着窗子。

网友:
把车推倒就跑吧

网友:
电动二轮用铅酸,别碰四轮。

网友:
用正规的大厂的电池没什么问题,不要用小作坊生产的电池。

网友:
不是有正骑着突然坐垫下喷火,人跳下来两腿和屁股下衣服都燎起火了,要是夏天肯定要脱皮。
电池内部加温度探头报警有效,还有坐垫不要有缝隙,至少对着腿和屁股的位置不要有缝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座下用防火棉做防护,穿着防火裤,戴防火套袖,防火头盔即可在泰山崩于前而处如淡定,况电动车起火乎 ...

烧了肛了就不能吃饭了,因为没法拉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肛了就不能吃饭了,因为没法拉屎了

随便吃,有事叫护士。

网友:
用正规大厂电池。
电池放不锈钢容器里,向后开一个出口排烟气和火苗(万一出事的话),加温度监测,水冷(冬季可以加热保温)。

网友:
做个钢板黑瞎子

网友:
电动自行车着火都跑不掉?

网友:
跳车最快,怎么快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吧!

网友:
冒烟就跳车,完了就没机会了  。住高层的兄弟们,看见电驴上电梯,立马就出电梯。。PS:。锂电池毛驴不能上电梯,央视有实验,电梯的电磁干扰会和锂电池共振燃烧。

网友:
自行车起火逃跑难度应该不大吧,汽车四轮车才难

网友:
扔下就跑呗  还能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