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家用儿童抓娃娃机部分拆解

楼主(2024-08-13):
几个月前邻居有天下午给我发微信,我没看手机。后来她来敲我门,

我开门她已经回去房间里,我看到门口地上有个双层10寸蛋糕样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个抓娃娃机。
她让我帮她装一下,她装了之后不能玩。
其实没什么好装的,就是要把四周挡板重新拆了安装,顶部的娃娃抓被厂家用扎带固定在电机上,剪断扎带就可以了。
机器调整好,送过去,孩子在,就没深入交流。

没玩几天 来和我说机器不能玩了,我看了一下,她平时不装电池,就是靠后面充电口接电源在玩。
这个micro口是竖着焊接在小板上,我正好没有这种竖着焊接的micro口,拆了还发现micro里面断个一个脚。
就送了她四节电池,让她用电池玩。

今天早上出门看到她把这个东西扔在楼梯间口那里。我就拿回来,当然免不了一顿臭骂。
一怒之下拆了中间的部件,外壳什么的都扔楼下了。
晚上回来有点时间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的。

这两个摇杆还不一样,一个摇杆上有两个凸起,应该是限位用的。

板子正反面各有一个长一点的IC,两个都被打磨了,看不到任何字,背面的好像是个数码管有关吧,正面的这个估计是个单片机,我瞎猜的。

另外三个一样的 型号是  马达驱动 LC118

这个青色的是 投币 微动开关,投币后 数码管显示一个数字9  但是投币一次 只能玩一次。

这一对是红外收发, 玩具出口有东西经过,然后机器就会播放音乐,至于投币1一次显示9 只能玩一次,估计是我拆了机器,没有把这两个对应。

爪子里有两根小链条出来,一个固定在抓片上,一个固定在下面轴上。实现上下 抓紧功能。这个每抓必中,没有概率。

侧边的电机是 控制机器左右移动,和外面大的透明外壳次轮互动。

黑壳子里面的齿 是中间电机前后移动,摇杆控制着两个电机实现前后左右移动爪子。

这个电机是控制爪子上下的。

拆爪子电机的时候这两个小零件掉出来了,一个搭在链条上,防止链条收放的时候缠绕。另一个是在链条放的差不多后顶着另一个链条轴。实现爪子开合。

两个链条盘不是固定在一起的,一个停了,另一个还能继续转。
这鬼小小零件,尤其是带个弹簧,很不好安装,崩了几次。

控制整个黑盒子和爪子前后移动的电机以及齿轮,这满满的油,不黑不稠,厂家不小气。

最后 安装控制爪子开合和那两个小白色零件花了点功夫,弹簧老是崩,弄的手指头上有油,所以就没拍照,
关键是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其中一根链条松出来2圈,结果就是爪子上下和开合不同步了。算了不拆了。

网友:
电玩城里的抓娃娃机可以试试一块大强磁,吸住公仔上铁质的部分,然后……

网友A:
细唆深入交流??
第一次新东西让你装,第二次充电口坏让你修,第三次又丢给你骂你???
三次啊,暑假没看西游记吗?猴子敲三次都知道半夜去找师傅,你都三次了,被骂不亏

网友:
嗯嗯,背后的故事你细品啊

网友:
中国好邻居

网友:
现在的小孩子真幸福

网友B:
在家练成高手,再去电玩城里杀四方。

网友:
拆开缝隙,看到胶木酚醛树脂电路板,没有恒温烙铁不值得修,赶紧装回复原。玻璃钢电路板耐高温好点。原来抓娃娃机有家用电动版,我在超市里见到食玩手动版。

网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深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家练成高手,再去电玩城里杀四方。

这种玩具跟电玩城里的完全不一样 玩具的爪子你只要放下去就自动打开 拉上去就自动合上 完全的机械结构

网友:
现在的儿童玩具太高级了啊

网友:
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家也可以抓娃娃了。

网友:
故事还有后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唆深入交流??
第一次新东西让你装,第二次充电口坏让你修,第三次又丢给你骂你???
三次啊,暑假没看 ...

这个事情啊,还是得按老哥的想法走才顺

网友:
我家里还有台扭蛋机呢,哈哈

网友:
这个还出家庭版的了

网友:
细说和女邻居的深入交流

网友:
这还 挺简单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唆深入交流??
第一次新东西让你装,第二次充电口坏让你修,第三次又丢给你骂你???
三次啊,暑假没看 ...

你品,你品,你继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