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打印机提示墨盒已空,是要替换齿轮了吗?

楼主(2024-08-13):
检查过墨盒没有问题,就是老提示这个。是要替换齿轮了吗?

网友A:
拍个照看指示没用啊,这个必须拆了看看才知道

网友:
不知道这种墨盒是否带芯片,如果带芯片也许是芯片问题。

网友B:
齿轮??.

墨盒有齿轮?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家里的cp1200突然某一天死活不能联网,就这么挂了,电话问了下本地售后说要500换主板,虽然买回来5,6年,也就打了100多张照片,实在郁闷

网友:
检查下触点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D:
墨水计数器消耗完了呗,  跟齿轮有啥关系, 倒是换整机肯定能解决

网友E:
查检测墨盒的触点是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看指示没用啊,这个必须拆了看看才知道

拆了,把电机轴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

墨盒有齿轮?

是电机齿轮,不是墨盒的。确实是齿轮的问题,研究过了,就是不会拆,把电机轴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cp1200突然某一天死活不能联网,就这么挂了,电话问了下本地售后说要500换主板,虽然买回来5,6年, ...

网上有寄修的,你联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墨水计数器消耗完了呗,  跟齿轮有啥关系, 倒是换整机肯定能解决

哈哈哈,不用换新机,确实是齿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检测墨盒的触点是否干净。

墨盒没有问题,已经有办法了,谢谢亲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