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上锡

楼主(2024-08-13):
用安泰信刀头熔了松香,乌漆妈黑的不上锡,不知怎处理。。。

楼主:
日本白光刀头,也熔了半天松香,也发黑不上锡。但在铜丝球上多擦擦就完好如初。

楼主:
分三种方法试试,1,铜丝球上擦擦看

网友:
我就普通的烙铁,用松香,也是烧得黢黑。

楼主:
铜丝球上可擦去80%的黑皮

网友:
上锡还得看火候,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一般在300度左右即可,上锡的助焊剂最好溶解于酒精的松香

楼主:
笫二种,用日本固特恪铁头恢复膏试试,,,效果一般般,没上次效果好

网友:
试试看烙铁头修复膏吧,我上次买的一两块钱一小盒,烙铁升温后放进去五秒钟,左右旋转即可光洁如新

楼主:
最后的终极大法:刀片刮,锉刀磨。。。终于臣服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
用金相砂纸轻轻打去烙铁头氧化层,将烙铁开到200度,用含锡量63%的锡丝直接给烙铁头上锡即可。

网友:
冷却的时候刀刮一下,然后温度调节到240度左右,保持到焊锡干刚化锡又不完全化锡的程度,再用刀片刮掉,刮过的地方松香保护一下,然后优质的焊锡丝慢慢涂抹刮过的地方,全部刮完后修复膏里插几下,温度调高正常上锡就好了!

网友:
锉刀锉穿合金层这头就废了,用不了几次就凹凸不平,过不了多久头子就没了!

楼主:
总结:国产刀头镀层厚实,放心用刀片刮锉刀磨,反正也便宜。T12等日本原装刀头贵,早期买的这支二手68,所以,慎用锉刀哈。。。。其实最根本原因是温度,400多庋以上高温,啥头都易干烧不上锡,所以烙铁控温恒温显得很重要。。。320一360庋之间很好用,不易高温不上锡。

楼主:
家用得买这种真正恒温恪铁。。。888D焊台或951焊台都挺好

网友:
发黑太正常啦,我都是用砂纸摩擦几下

楼主:
这支也恒温,内部有调温钮

楼主:
固特pⅹ230

网友:
烙铁头第一次用保养很重要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我好像平时都只调温大250-320之间就很好用了。

网友:
烙铁头复活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