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能看出是用什么内存条吗

楼主(2024-08-13):
灵越7520

用咱们积分商城的这位朋友的1G条子行吗
主要是试试能不能开机,不是为了运行

网友A:
应该是DDR3 笔记本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DR3 笔记本内存

这玩意还有电压差别吗

网友:
这个是DDR3的内存,要买低电压的

网友:
依查询结果来看,DDR3 1600的

网友:
理论上这种老机是DDR3的内存,最高1600.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https://detail.zol.com.cn/349/348574/param.shtml

网友:
百度一下“笔记本内存对比”     搜图片  有1代 2 代 3代对比的  就看那个缺口位置   目测是3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还有电压差别吗

买低压条,低压条兼容高压的机器,但用低压条的机器插高压条即使能用也会有问题

网友:
比一下接口就知道了,不过要注意电压,笔记本使用的DDR3,分1.5V的和1.35V(1.35V的型号后面带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低压条,低压条兼容高压的机器,但用低压条的机器插高压条即使能用也会有问题 ...

怎么区别高低压呢

网友:
看缺口是DDR3的内存

网友:
低电压的都能用,高电压的只能高电压的机器用

网友C:
都拆开了,内存拆下看反面标签再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拆开了,内存拆下看反面标签再对比

哈哈,就没内存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玩意还有电压差别吗

DDR3 有低电压版本DDR3L,电压1.35V,不过只有少量机器必须要低电压的才能点亮,大部分两者兼容,一般不要混插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3 有低电压版本DDR3L,电压1.35V,不过只有少量机器必须要低电压的才能点亮,大部分两者兼容,一般不要 ...

哈哈,谢谢啊

网友D:
从哪搞的笔记本,不知道好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低压条,低压条兼容高压的机器,但用低压条的机器插高压条即使能用也会有问题 ...

感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哪搞的笔记本,不知道好坏么?

同事给的,他不懂,放的时间长了,他都不知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