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助大大,2258g,三星K9HKGY8S5M正常开卡,正常跑圈,但是无法正常安装系...

楼主(2024-08-13):
因为手里有4颗K9HKGY8S5M颗粒,于是海鲜市场买了几片2258G的单贴主控板,按照坛子里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846-1-1.html工具开卡成功,正常跑圈,读写和存储,格式化都没问题,但是奇怪的点来了,无法安装系统在硬盘上,一装系统就掉盘,开卡设置如图,固态如图,请教各位大大!三片都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建议rdt一下

网友A:
改一下设置重开再试试。

网友: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是RDT,是全部损坏的意思?

楼主:
拿2片用2258XT的工具跑了一下RDT

网友:
高手已在上楼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设置重开再试试。

大佬,按照你的设定重新开一次,还是出现一样的症状,装系统直接掉盘

网友:
跑圈通过后, 拔下来, 静置一天, 再验证, 如果颗粒漏电快, 会有红块
这个症状极大可能是坏块没抓干净, 跑RDT试试先
缓存片测试过没有, 缓存颗粒有坏位也是够呛的, 总感觉工具的dram测试很粗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2片用2258XT的工具跑了一下RDT

啊这......
你为啥要用58xt的工具跑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2片用2258XT的工具跑了一下RDT

这坏块数 你跑rdt之前先擦除下试试

网友:
全是坏块,应该是rdt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
你为啥要用58xt的工具跑rdt

大佬,我用的是Q720a开卡工具,这个工具没看到有跑RDT的选项,擦除是怎么擦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用的是Q720a开卡工具,这个工具没看到有跑RDT的选项,擦除是怎么擦除? ...

2258做rdt要手动选择selftest的fw

楼主:
再次求助各位大佬,经过测试,用2258xt添加颗粒后可以正常开卡和安装系统,但是跑圈写入到一半掉盘,用Q720A开卡跑圈正常,用ASS软件跑4K出现掉盘,2258xt的软件开卡后能跑ASS的4k,怀疑是缓存问题,但是更换了新的缓存后还是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做rdt要手动选择selftest的fw

大佬,我这么设置,开卡后跑圈正常,等灯亮起,但是再插在电脑上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做rdt要手动选择selftest的fw

大佬,我这个RDT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
抬走,回家想吃啥玩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