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淘来的蓝牙无线鼠标 不能用

楼主(2024-08-13):
       某坛淘来的二手蓝牙鼠标  全新未用的!但没有驱动 无法使用!

  上图  品牌 ims  (health意思是健康?) 手感不错 后面应该是钢片 有弹性!

楼主:
仔细看了拍照的图  难道是红色的正极线掉了 没焊上导致的无反应???

网友:
这应该是早期的老山寨货,退了吧,没意义。

网友:
蓝牙鼠标一般不需要驱动,也没有接收器,你这个有接收器大概率不是蓝牙的。

网友:
现在的无线鼠标都是免驱的

网友:
蓝牙的不需要驱动呀,直接在手机里搜搜试试!

网友:
看做工都很差

网友:
某鱼要淘也要淘些罗技或雷蛇的,尤其是罗技的,翻车的概率很低。当然不排除一些故意售卖维修过的充当良品。淘这种小众或者不知名的纯属浪费钱。

网友:
没驱动没法用啊,退吧。

网友:
有接收器的肯定不是蓝牙  蓝牙鼠标不用接收器的

网友:
板子太粗糙了,也不是正经微动

网友:
应该是2.4G的吧,需要接收器驱动

网友:
蓝牙鼠标还有接收器!

网友:
蓝牙几的
之前用过几个蓝牙,都感觉太耗电了。

网友:
做工太粗糙

网友:
应该不是蓝牙的吧,除非是买鼠标送蓝牙适配器,让你在没有蓝牙功能的电脑上使用。

楼主:
全拆了 找到原因 原来后面黑色的托实际上是上下两大块钢板 分别连接正负极 底部是磁铁 相当于开关  当钢板弯曲后 尾部的磁铁吸合通电 指示灯亮起 电脑顺利识别  缺点是钢板弯曲不到位的话  指示灯不亮  鼠标消失……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拆了 找到原因 原来后面黑色的托实际上是上下两大块钢板 分别连接正负极 底部是磁铁 相当于开关  当钢板 ...

看来必须添加开关  不然稍微弯曲不到位 磁铁就会接触不良 失去响应  太影响体验了!!!

网友:
射频芯片在牛屎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