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这种12V的台达电源是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24-08-13):
看起来价格也不贵,都是写台达电源,不知道真假?

网友:
看做工不错啊

网友:
有几个全新的航嘉12V5A的电源,大圆孔4针的。通信设备商的

网友:
无所谓真假,达到了标称指标就行!

网友:
价格不贵,真假无从考证,重要的是能达到标定参数。

网友:
用料好的一般寿命长点

网友:
这做工可以

网友:
做工简洁的是真的,但加配重肯定假的

网友:
只有买拆开看了才知道

楼主:
买一个拆拆

网友:
其实有真的 也有假的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拆机这个我估计大概能到3A,7A的估计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需要经过测试才能判断,你这么直接问大家,肯定不好说是真还是假;要检测一些波形,谐波大小,幅值,带载能力,看看能否达到额定电流等等。

网友:
还真是真假难辨啊   看拆机图片做工感觉可以的啊

网友:
只要不是洋垃圾换壳换线翻新就好

网友:
12V6A看变压器有点小,不排除是洋乐色换新壳的,用低功率板子换壳包装成高功率版本,变压器上面还加了块铁配重,这不是原厂的风格

网友:
看这体格,长时间A有点悬

网友:
看怎么定义了,,   里面是旧的台达电源板,外壳是新的,参数虚标了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