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室外高温降温神器双扇挂腰风扇

楼主(2024-08-13):
拆个室外高温降温神器双扇挂腰风扇

工作需要,买了个这个玩意,一百多某宝,一万还是2万毫安的电池,支持15W充电,也支持放电给手机等。有4个档位,风力递增。

因为外壳光滑,大风量时会震动,放的地方不是很平,摔了很多次,一边的扇叶都飞出来几次了,为了把叶子按回去了,只能破坏防护网。

好奇,以为是18650,拆来看看。

结果是4个软包,就一块电路板,感觉就是一个带风扇的充电宝。

风力还是可以的,除了比较厚比较重,有点扯裤子,还有点响,而且风的面积有点小。不过对于我上班的环境,完全不值一提。平时更多我是摆一边当风扇用,很少挂裤头。

有懂的大哥给大伙科普下元件吧,我这电子大白就不献丑了

对了,有没老哥知道哪里有种外壳卖?我想换一个,毕竟防护罩都没了,有点不妥

网友A:
这种一般放在室外用,电池如果一直在高温环境下是否容易鼓包失效

网友B:
有刷电机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放在室外用,电池如果一直在高温环境下是否容易鼓包失效

挂在腰间温度能有多高?再说风扇转起来有空气流动能带走部分热量,室外温度顶多也就40出头,这个温度对电池没什么影响。

网友C:
防护罩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D:
一个裤腿里放一个咋样

网友:
测试过,挂腰风扇还是挺好的
只要不是99%潮湿度的那种天气即可
~
平时可以保持上半身干爽
但是缺点就是要多喝一升水,皮肤蒸发水分比尿液还多~

网友:
我是买了那种3个风扇的”空调服“,直接往衣服里面鼓风,从袖口和领口出风,36、7度时可以挺住干活,还可以,最小风量时差不多可以用两天(16小时)。
因是在果园,树叶和草经常被扇叶绞碎打到肚皮和后背上......

网友E:
生活不易,吹吹风,能舒服一点是一点

网友:
建议从别的旧风扇上拆一个网罩粘上去,最便宜的那种几块钱的手持风扇

网友:
出风口断点没啥事,离扇叶有不少距离。万一进风网罩断了,先用铁丝凑合修复。挂腰有刷充电风扇,卖的不便宜,三洋4056都无刷电机。

网友:
上百买有刷,厂家太坑了

网友:
可惜是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噪音大吧

挺大的,不过我用的环境声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活不易,吹吹风,能舒服一点是一点

是的,夏天太热了,根本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裤腿里放一个咋样

你要负重做训练吗?像人家绑沙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机差评

没合适的款式,只能默默被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放在室外用,电池如果一直在高温环境下是否容易鼓包失效

失效不怕,怕它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护罩只能自己做了

没打印机啥的,暂时不搞,怕摔下来扇叶掉了又要拆开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