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磨刀,硬瓷砖和花岗岩板也能当磨石

楼主(2024-08-13):
多年前的作品,忽然想起照片留了下来:
用硬质磨石需要抹一层磨料(金刚石粉末或氧化铝粉末),研磨膏(磨料+凡士林)以及研磨浆(磨料+水;磨料+食用油)都行,我这里用便宜的氧化铝:

这是一把弹簧钢材质的:

角磨机开粗后直接上超硬瓷砖(不同瓷砖硬度不一样,这个的挑的最硬的那种镜面加厚瓷砖,这个是建筑垃圾里捡的边角料),研磨的效果(只有这个图了):

另外一把V3N材质的高硬度的刀的研磨抛光,硬度很高,普通砂轮下肉都特别慢,普通砂纸磨不动(无论多粗,磨完只有轻微抛光效果了),开粗是用金刚石磨轮解决的:
开粗:

这里用的是花岗岩石板,一片黑石料,一片白石料,黑的这款石质更均匀,还是捡的边角料:

研磨后的效果,直接出的镜面效果:

网友A:
氧化铝很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很硬吗?

红宝石蓝宝石这类刚玉的成分就是氧化铝,这东西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而且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铝很硬吗?

硬度是9,金刚石是10,磨刀是可以的。

网友B:
学习了,不知道下肉快不快?

网友:
原来氧化铝能用来磨刀,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知道下肉快不快?

这个是精磨,就是最后阶段的慢工出细活,这个和你用1000目以上目数的磨石效果一样,同目数对比下这个下肉速度还挺不错的,手法熟练的可以磨到凌空断发,刀坯磨出刀刃需要用磨轮先粗磨成型再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宝石蓝宝石这类刚玉的成分就是氧化铝,这东西硬度仅次于金刚石,而且便宜 ...

氧化铝有不同的晶型,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氧化铝粉的标注

网友:
感谢楼主,学会了,就差个刀了

网友:
抛光剂里面添加的就有,有瓷砖可以刮刀刃就行

网友C:
请教一下,磨刀石又叫油石,需要加油磨嘛,我一般是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磨刀石又叫油石,需要加油磨嘛,我一般是加水

加油磨其实是可以的,磨起来感觉更顺滑

网友D:
V3N材质大佬用来做刀?这东西据说太硬了,极度不方便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3N材质大佬用来做刀?这东西据说太硬了,极度不方便打磨

对,就是太难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太难磨了

相当于是一次做刀终身使用,每一次打磨都是要命
求问大佬,保持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于是一次做刀终身使用,每一次打磨都是要命
求问大佬,保持性如何?? ...

就是拿来削铁都有很好的保持性

网友:
记得早年剃头匠磨剃刀就是在皮带上蹭几下就锋锐无比了,那片蹭刀的皮片上面就就是涂了研磨粉的。
所以有了研磨粉,可以在任何坚硬平面上把刀刃磨的锋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精磨,就是最后阶段的慢工出细活,这个和你用1000目以上目数的磨石效果一样,同目数对比下这个下肉 ...

谢谢!一般家用就没有开粗这个环节了,都是用钝之后磨一下。

网友:
我老娘磨刀都是在厨房的贴磁片的工作台上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