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爱普生EH-TW8500C全高清投影机画面右上角紫斑修复

楼主(2024-08-13):
拆爱普生EH-TW8500C全高清投影机画面右上角紫斑修复

不知不觉,体内的赌博之魂又觉醒了,看到人家在卖这个投影仪,说是画面右上角有固定的紫色斑影,还说问过修投影的,4/500能搞掂。之前没用过1080P的灯泡机,想感受一下当年的家庭旗舰机,然后就买了。

以为是液晶片有问题,网上搜了一下,没几个卖的,也没看到拆解的。看了几集电视,闲着就狠心拆了。

先是底部几颗螺丝,然后尾板那里,接着是镜头那边前盖下面几颗,最后是上盖前面两颗。
拆开看到这么多线头,有点懵。尽管算是有防呆设计的插头,最保险的就是拍照,到时按这个把线头摁回去。

主板也有不少螺丝,卸下来拿走,就能看到液晶组和光路那些了。
之前咨询别人,怀疑是镜头,镜头和液晶组是连一起的,拿走,看不到什么障碍物。

只能看光路了。拧掉螺丝,拿掉盖子,就发现了大惊喜。真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一只类似蟑螂幼虫的尸体夹在中路的透镜和分光镜之间,里面其他地方还有这货的排泄物。小心用纯净水和棉签将里面的脏污清掉,然后复位。

正当我打算插电,开机,时,发现地上漏了块凸透镜,吐血……只能又拆开让它归位。

之前试过被哈曼卡顿琉璃3的电源板炸机吓过一次,后面都一直耿耿于怀,阴影了。
插线,做出防御性动作(随时往另一边跑),忐忑的按了尾插那的开关。电源灯亮了,没什么动静,才敢按开机键。

正常打开镜头盖,但画面好一会才出来,还是担心了一下下。

貌似这机器还有3D功能,啥时候买个眼镜感受下。

有些机器画面会有会动的紫斑,别人说是液晶坏了,有懂的老哥科普下吗?

又省了几百块,开心,希望能用久点。

说实在的,这机器亮度个人觉得一般,还是要关灯才能用,要是能再亮点就好了。

网友A:
那小强看着就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小强看着就恶心

没法子,也不清楚是不是。应该是从排风口进去的

网友B:
一般地出现斑影是不是有这个原因,一是镜头镜片脏了,二是偏光膜出了问题,烤焦或脏了,三是液晶屏高温出现焦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地出现斑影是不是有这个原因,一是镜头镜片脏了,二是偏光膜出了问题,烤焦或脏了,三是液晶屏高温出现 ...

应该吧,遇到的不多

网友C:
可怜 的小强    得造什么样的孽才需要遭强光高热烤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怜 的小强    得造什么样的孽才需要遭强光高热烤死

可能是觉得里面比较温暖吧,过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