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热了,落地扇居然经常自动关机,为了吹的爽,拆了盘它

楼主(2024-08-13):
天热了,落地扇居然经常自动关机,为了吹的爽,拆了盘它

买了还是蛮久了的哈,服役很多年了

修之前拍的照片不清楚,用修了之后的照片代替吧

一个芯片控制的,电源是阻容降压电路,电容容量下降是通病吧,直接测电压,测芯片左上和右下角或者D14稳压管都行,关机只有3.7V,开机就只有2.7V了,供电不足就会自动关机,也懒得测电容了,直接电容上并联334J400VCBB电容,并一个,开机可以到3.6V,再并一个开机电压到4.5V,就这样吧,也不搞5V了能用就行。也没上电烙铁了,直接卷在原来电容引脚上面就行。
总结和提醒,阻容供电设计好了简单易用,但是失容失效是常事,电风扇、定时器、简单LED灯都用这个,维修也容易,就是特别要注意哈,这个不是隔离电源,电路板上也有220V交流电,维修特别注意自个安全。

楼主:
是手痒,总想着修好了继续用,好多电风扇是轴承缺油卡住,这个好多年也没这个问题,不舍得丢了,

网友A:
我家的amt,几年前就这样修复的,当时就只有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amt,几年前就这样修复的,当时就只有CBB电容

这个还好,阻容降压,后面还有个稳压管,其实还可以并一个,现在稳压管闲着没事干来着,

网友:
我家之前有个风扇也是这样修复,降压电容失效导致供电电压不够.个人认为特定场合电容降压模式还是不错的,就是CCB电容质量要求严一点.

网友:
原装的方块电容125K是1.2uf?

网友B:
先把有问题的电容拆了,再换新的!你这样留着问题电容,过不了多久还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有问题的电容拆了,再换新的!你这样留着问题电容,过不了多久还会坏!
...

没有合适的电容换,这样简单不用动烙铁,要换掉得并上4个334J才行,以后坏了再说,三五年的应该能撑住,再坏了就搞个5V1A的不要的充电器替代他

网友:
要是我  就给他 外挂一个手机充电器板子上去

网友:
不如直接找一个不用的5伏充电器,接上线更可靠。

网友:
天热人也懒啦!电烙铁都懒得用

网友:
楼主简单粗暴啊,能省就省了

网友:
电阻绑得挺漂亮,像青蛙抱对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贴,天气热要及时修

网友:
俩电容并的有水平以前亲眼见过这种电容起火,导致现在看见阻容降压就怕!

网友:
跟我家的一模一样。格力比艾美特好多了

网友:
塞个5v1A电源进去彻底些

网友:
维修人基本用不了什么新电器

网友:
家里好久没扔点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