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多岁的科龙一体空调窗机,运行中砰的一声大响,家里没电了,盘它

楼主(2024-08-13):
20多岁的一体空调窗机,运行中砰的一声大响,家里没电了,本来之前就开关机按键不灵敏,就一直不想修他,这下只能盘它
空调科龙的,窗机,安装书房很多年了,标牌显示2003年的,里面自带电路图哈。

20多年了也没长锈啥的,制冷效果也杠杠的,就是压缩机启动声音大。

拆之前先拍照,不想研究电路图接线,拍照对颜色最简单

盒子拆下来发现底部好多电解液,大电容底部有个小孔,就是这里爆了飙出电解液到电路板电源线接头上,直接导致漏电跳漏保了,

还好之前有备用电容两个,正好就有25的,长一点,能装进去。风扇电容也量了一下,容量没问题,不用换,继续用就行

更换开关按键的图片忘记拍了

家里最老的空调了,20多年了还能用,后来买的志高的,奥克斯的都换成美的的了,

还有,手机遥控精灵也没能找到这个空调的遥控代码,准备整个万能遥控看能用不,有不有大神知道哪款遥控肯定能用的啊。

网友:
真是令人惊叹

楼主:
老产品寿命确实长,本来想着换个挂机噪声小一点,耐不住手痒又修了一趟,接着用,看看到底能用到啥时候

网友:
北方人没见过这东西,我这边都是挂机和柜机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啊

楼主:
这个电容一个洞啊,电解液飙的到处有,清理起来比较麻烦,希望不要腐蚀电路板,争取再用20年啊

网友A:
这空调好多年没见过了,我04年买了第一台空调春兰的,结果夏天一过,冬天就坏了,说是压缩机漏气,外机拆回去修了好久又装回来,后来搬回老家住,就这一回没有使用,放到前两年才当废品卖掉了。

网友:
需要清理清洗电解液残留. 空调太老不好找遥控,我之前一台三菱老机是把原主控板更换成某宝买的新DIY主控,用了几年后嫌弃机子太老定频机子有噪音更换成小米变频,失望的是定频和变频总体耗电并没有优势,好的是变频室内制冷温度恒定也没有定频的周期性启动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空调好多年没见过了,我04年买了第一台空调春兰的,结果夏天一过,冬天就坏了,说是压缩机漏气,外机拆回 ...

这个是一体机,窗机,没有外机一说,内外机风扇电机是同一个,两头各一个扇叶

网友:
我家20多年的春兰壁挂机还活着,以前掏钱让人换过压缩机和风扇电容。等自己懂的了后,居然它不坏了。害得没有一试身手的机会

网友:
请人换。又是大几百。

网友B:
电容漏出的应该是某种绝缘油,不是电解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出的应该是某种绝缘油,不是电解液

对的,一般是某种蜡质,只有微波炉那种才是油

网友:
窗机 小时候见过

网友:
占了一个窗,省了好多事。
为啥CBB电容会漏电解液啊???

网友:
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窗机了,都是挂机

网友:
给它洗个澡,顺便用网上的那种遥控套装改装下,很多年前老彩电改装遥控那种。

网友:
谢谢分享 我家的志高窗机今年也14岁了

网友:
CBB65电容里面用的是改性蓖麻油。

网友:
现在很少人在用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