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自制的点焊机终于可以使用了

楼主(2024-08-13):
自制的点焊机终于可以使用了

网友A:
那个铜条      真过瘾

网友B:
好大的变压器

网友:
笔,铜条,线,,,,好粗犷,我好喜欢......

网友C:
方铜条怎么盘的不破绝缘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铜条怎么盘的不破绝缘层

这个应该是用机器弯的吧?

网友:
个头够大的!!携带不放便!

网友:
那还不做几组电池福利一下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铜条      真过瘾

可惜不是铜条的,是5x14,70平方的铝条,不过业余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铜条怎么盘的不破绝缘层

网上订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的变压器

反正不是微波炉变压器,这个舌宽45

网友:
功率够大, 问下跳闸吗?

网友:
这个黄铜快插用多大的?

网友:
10-25的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铜条怎么盘的不破绝缘层

先盘再缠绝缘层吧?

网友:
买个好点的点焊笔,这点焊笔太伊拉克了

网友:
楼主这个好粗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