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一代完美改按钮开关(改可调扭矩。变更微动开关)

楼主(2024-08-13):
杜大师,还是牛。改这个,轻车熟路。(本帖,已经获得原创作者授权,只做学习用。喷射官,请绕路。)

第一弹,改煲仔片

改了开关后,对于修打印机,扭矩还是问题。

收货

夹头。(不是司马脸先生啊。)

这里要改一下。

拆开

继续拆

需要锯掉一点。

这里

锯子

非常好使

打磨一下

biu特佛

组装

完成

完美适配

改了后,扭矩非常可调,非常好使。

(二代,三代,都是用的微动开关。轻触开关,使用起来,还是不方便。)拆开

外壳开孔

开关接上

选用欧姆龙微动开关。

打胶

特写

合影

完成。(外壳便宜的很,放心大胆去寻找One Piece吧!

好用

丝滑

网友A:
如下几个建议
1、这地方用个4*4,厚1.5mm的开关就行了,没必要上10A电流的,这是个信号开关,不是电流开关。,觉得触感反馈力度不够,换个6*6的轻触开关,按压力度反馈也就不输你这个开关了。
2、这玩意加个这么长的头,,简直了,你新加这个头子也不便宜,可调范围好像也有限。
3、这玩意实在不配花大心思来改,电机尺寸摆着,扭力不够碳刷还贼不耐用。改完还是不带批头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几个建议
1、这地方用个4*4,厚1.5mm的开关就行了,没必要上10A电流的,这是个信号开关,不是电流开关 ...

对比其他的牌子。

还是值得一玩的。

网友:
个人也觉得花这么大精力改,不值。

网友:
厉害,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改装还行,除了有那么点点不太协调外,都还不错。

网友:
厉害,高手在民间。

网友:
真不错,又又折腾的玩意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学习了

网友B:
工厂流水线装螺丝多是手拇头按起子尾。
日常用起子多是手拇头冲前吧,不知为何不将开关设计在起子前端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流水线装螺丝多是手拇头按起子尾。
日常用起子多是手拇头冲前吧,不知为何不将开关设计在起子前端附近 ...

前面是变速箱,空间够不够另说,还需要排线引开关过去,成本高,装配难度大,故障率会更高,,很多工具就是这样,根本不考虑你使用体验。

网友:
折腾是不在乎成本,再加一点可以更好玩,比如那个多功能头

网友:
加个按键就不错了  还可以这样改  666666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可调扭力的机器很多

网友:
难看了点,不过好用就行

网友:
挣钱的家伙虽然难看点,能赚钱就行,有钱了换更高级的

网友(2024-09-21):
能不能帮我做个扭力夹头,我还是笨一些

网友C(2025-04-18):
原装那个旋钮调节扭矩是什么原理?根据堵转电流算扭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那个旋钮调节扭矩是什么原理?根据堵转电流算扭矩吗?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调节扭矩,不都是?离合器环哪里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