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影腾随身WIFI修复记 - 报应来得快【8/14日惊天更新】

楼主(2024-08-13):
前几天有坛友说氮化镓充电器会充坏手机,我当时还反驳说现在哪有手机不支持快充,只要支持快充,一般就不会烧坏。

这不今天早上,打开wifi发现昨天忘记关机,没电了,于是直接插上氮化镓充电,插上发现充电灯闪的不对,不是以前1HZ左右的山,而是连闪几下,又正常几下。

于是把另一个备用的电池装上去试试,发现装上电池充电灯常亮,这代表充电满了,可能是充电IC输入输出击穿,电池电压倒流到输入端,让IC觉得输入端有电压输入,同时倒流电流也进入主控的外接电源接通,就给出充电器接入的指示灯。

长按开机,一切正常,使用没问题,这是充电电流达1.1A左右,以前正常的时候最多1A,这也验证了充电IC确实挂的猜测。

于是拆机,准备维修,之前还有坛友拆这WiFi,说这个充电IC时4.35V的,必须换4.2V的以延长电池寿命,我当时验证了一下,关机充满电池电压确实是4.36V,我当时想改的,但没动力,
因为我没有热风枪,这小玩意到处0402的小阻容,怕碰掉了,现在坏了,必须拆了。

版本号跟@rush 拆的差不多:

细看,发现USB口附近上部有3个标注VB的钳位二极管,其中5V线上的钳位二极管烧白了,但这个不会导致充电异常,抠掉了:

看看充电芯片吧,是TP4066,确实支持4.35V充电的,设计的人非要把一个充电芯片放在屏蔽罩里面,想不通:

测其4,5两脚,确实击穿,这芯片查看一下官方DS,是依据第二行开头字母区分充满电压的:

撬掉芯片,想顺便降低一下电流,一看到2脚0402还是0201的小电阻,想想不改算了;这才想起来这芯片是ESOP封装,我没风枪,焊回去散热是更差一点了,就计划不换IC了,换整板:

拆都拆了,看一下整板构造吧,上半截信号部分:

这是电源管理芯片,集中了几个输出,本坛也有他又坏掉换过:

这是几个不同版号都用的WiFi芯片AIC8800DW:

WiFi芯片的独立晶振,26M:

这是主控基带芯片ZX297520V3,常用在电话手表,这货应该自带运存,网上查不到:

这应该是收发芯片,没有全集成,可能是为了便于排列组合不同的需求:

再来就是一些PA,LNA,SW之类的芯片了:

大概就这些东西,除了旁边还有个ESIM芯片,随便找了一个4056,拆掉USB口:

在板上找了个负极测试点,把小板子的负极焊到主板测试点上作为锚点,绿线直接去电池座,蓝线接到USB5V,USB口的钳位烧了,这里先加一个5.6V稳压管:

测试一下原来的TP4066的6,7脚,发现6脚悬空,7脚有结电压,从7脚飞一个线出来,接到4056的7脚,这就说得通为什么装电池,充电灯常亮了:

简单拼装一下,插电,试机,轻松秒杀,充电指示绿灯正常的闪了,电流约850mA(由于多串了个0.4欧电阻,短接0.4约950mA,短接主板上的0.2欧约900mA)为了提升安全性,在电阻后面又加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个人觉得非常破费克特:

把屏蔽罩四角焊回去,顺便看一下eSIM卡的位置,可以装2个:

这盒子用起来非常不错,我总共买了5个,架起来没有20块钱;实际使用4个,有两个测速10多M,给我爸妈用了,还有一个测速20多M给我老丈人用了;
我自己用这个测速30多到40多M,舍不得让其坏了;每到30天周期,给所有的4个盒子冲上1+9毛钱的流量合计110G,总共4块钱即可。
我妈每个月20~40G,我爸40到80G,老丈人一个月也就20G的样子,前几天电池坏了我给换好,还没送回去,我自己用WiFi多20多G足矣!

【惊天更新】部分早期购买的  影腾,3430,购买于 苏宁 店的盒子已经无法购买优惠流量,隐秘通道只有180个月的套餐供购买,162元,谨慎!实在想用,可以充100元的钱包,能省62也是不错的!

网友:
有显微镜没风枪说不过去啦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
为什么氮化镓充电器容易烧坏设备?不是有充电协议么?默认应该不会输出高电压烧坏设备的呀

网友A:
我来看熊猫开外挂

话说充电管理坏了,不一定是充电器的问题吧,也许充电IC出厂的时候就有不良的情况。

这种月租几毛钱然后一大筐流量的随身Wifi,他们靠什么盈利?几乎等于不要钱一样。

网友:
氮化镓充电器烧设备,没理由啊,现在大功率的充电头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熊猫开外挂

话说充电管理坏了,不一定是充电器的问题吧,也许充电IC出厂的时候就有不良的情 ...

只要用户群体大了,就什么人都有了,

不是所有人像我们这样懂的人抠抠搜搜的。

我买了以后,告诉同事,然后一传十了,就有的人不买最便宜的哪款,他非要买贵的,他觉得贵肯定有贵的道理,肯定速度快或者其他什么,或者直接就是图个安心。我跟她说了原理,她还跟我讲了半天道理,后来她又买了其他几个便宜的,发现其实一样的,才觉得自己傻。

还有到手就用,发现流量很便宜,直接就充29.9的,充几百块一年的,还有仔细一点的发现有钱包功能买流量便宜,直接就充值200送20,500送100之类的,这些都是我身边真是发生,非要手把手教他们,才会知道,噢,还有便宜通道啊。

所以,他们才是目标客户,我们只是刷销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用户群体大了,就什么人都有了,

不是所有人像我们这样懂的人抠抠搜搜的。

懂了,卖家能盈利是靠坑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熊猫开外挂

话说充电管理坏了,不一定是充电器的问题吧,也许充电IC出厂的时候就有不良的情 ...

靠蒙,充值少有大意,就多交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蒙,充值少有大意,就多交29

在数码之家混的人,属于一个特殊的星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卖家能盈利是靠坑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也不算坑,比起营运商,还是很便宜的。

毕竟一个月100G只要20多,30多,充值的话,只要几毛钱。

就算充值100或200只要能稳定用一年,也稳赚不亏的。

我一月底开通的,用到现在,相当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熊猫开外挂

话说充电管理坏了,不一定是充电器的问题吧,也许充电IC出厂的时候就有不良的情 ...

PD和QC协议没有握手协议的话只输出5V的啊,说明不是快充头的锅

网友:
遇到过很多快充头包括氮化镓,在刚上电的时候会输出高压,直接干翻5V设备。

网友:
主控没损坏,修修还可以用的

网友:
这飞线,老性感了

网友:
现在的都要预充, 价格还贵

网友:
影腾随身WIFI  3430,真的好用。也是看了上面8139的贴子才买的,买了好几个,现在都限购了。还有一款插电的2838也很好用。

网友:
反正wifi也很便宜,不错,修好的能用就行!

网友:
移花接木修复随身WiFi

网友:
这个赢利点就是大佬这种啥都懂的人,去带一堆不懂的学生, 大佬领进门,消费在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