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一套DIY的功放

楼主(2024-08-13):
这套功放是南京一位烧友DIY的,仿制的英国naim的产品。外壳也做成了类似于原厂的形式,还打了原厂的字母。。。

因为原厂这款型号机器对我来说很贵,现在消费不起,但是又心痒痒想要感受,所以才会定制这套机器,实际1年多使用下来,各方面还是都很满意的,虽然价格也不低,但是就声音而言,虽然是DIY产品,但是还是值得的

图中下面四台,由上往下分别是:前级,前级的电源,后级2台(可以BTL单声道模式也可以普通立体声模式)

前级,带平衡输入,这个原厂的好像是没有的,属于作者增加的。

和原厂一样,在PCB版下面设置了一块8mm厚度黄铜板,据说是为了避震和屏蔽

音量电位器带电机遥控,很方便,遥控器还有信号切换功能,

前级的电源,我没见过原厂的机器,但是据作者说,这基本上是照着原厂制作的,除了环形变压器买不到原厂的,其余尽力都是使用的和原厂一样的元件。
另外,说一下,这款变压器据说是使用新日铁芯定制的,机器的重量,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变压器的重量

法国felsic滤波电容

后级,同样的,很重的变压器,我因为有2台,所以工作在BTL模式,推力蛮好,我的落地箱可以推得有模有样。
如果只有一台后级,在前级上可以设置为普通立体声模式,这样一台后级就可以推左右声道2只音箱,相应的,推力会少一半

网友:
看着好简洁,漂亮。

网友A:
这玩意儿全靠综合调试

综合最难

网友B:
只要是掂机子重量比较大的,多一半都是环牛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全靠综合调试

综合最难

naim的原厂功放我也有,听过,一样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掂机子重量比较大的,多一半都是环牛变压器

pcb,大电容,再重也没多少分量的

网友C:
索尼那台是md吗?这套不便宜啊,光机箱就用了这么几个,要是做个合并功放可以便宜不少钱。我要是有钱,就弄个211推8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那台是md吗?这套不便宜啊,光机箱就用了这么几个,要是做个合并功放可以便宜不少钱。我 ...

对,金色的是索尼JA333ES,很不错的MD。原来还有一台纯数播,我用下来觉得和笔记本USB到解码器没区别,就把数播卖掉了。现在解码器接笔记本偶尔也在用,播放nas里面的无损,比较现代的声音,和CD不同味道

网友:
功放重量前五名:
1变压器、
2散热器、
3整流部件
4散热风扇
5机壳
6PCB板子

网友:
漂亮,估计做下来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发烧起来什么也挡不住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
黑色,长条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发烧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DIY!

网友:
做工好赞,靓机

网友:
厉害啊。这DIY佩服了,欣赏。

网友: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复杂  好东西

网友:
DIY的漂亮,成本应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