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德普60v10a锂电充

楼主(2024-08-13):
原来电压过大有75.7v,改了可调电阻结果越来越大,看样子得把胶清理干净

网友A:
可调电阻结果越来越大.... 印象是 电压和电阻反向的,要降低电压,加大电阻

网友:
电压高了会过充,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阻结果越来越大.... 印象是 电压和电阻反向的,要降低电压,加大电阻 ...

原来是0欧短路的撬开了 加了2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