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米家自动香氛机MJXFJ01XW

楼主(2024-08-13):
这个是网上淘的,没有配件,只有这个主机。可以充电,开机可以用,底部加点水可以喷雾。拆的时候忘拍个好的图了,在网上找了一个别人的,还有搭上配件的。大家应该能脑补出来它是如何用的。

外壳塑料很软,一撬就烂了。反正自己也不用,就暴力撬开。

顶端有个旋钮,不是电位器,也不是编码器,是一个波段开关。还有一个雾化器的喷口。

底部有接水的口,就是缺的那个部件。印有设备铭牌,简单的说明。

撬开顶部,看到的就是这样。

把电路板,电池取下来,下面是电机、水管,还有一个圆柱型的铁棒,作为配重。

电池是18650锂电池,2P接线引出,带保护板。标称容量2200mAh,2022年的,还比较新。因为有保护板,测了一下,容量基本没什么损失。

这是水泵电机和配重。

这是主板正面。主要元件都在这里。最大的就是这个波段开关。

这是主板背面。有少量的元件,还有一个MicroUSB充电口。

板子正反面都打了防水胶,一些小的贴片看不清丝印,但是大一点的还能看出来。这里是几个芯片的大概情况。

背面U1:丝印LPS2EB-2,三端稳压。

正面:
U2:LP4054,锂电池充电管理
U3:MM32F0010A1T 灵动的ARM 32位单片机。
U4:丝印bPDWR,附近有电感,应该是驱动电机。
U5:丝印LPB1003,LPB1003B5F,锂电池保护芯片。
U7:431,稳压及电压基准。

没有找到U6。

波段开关有8个脚,电感是3个脚的,应该是是升压用的。

下面是MM32F0010A1T单片机的简单说明。

网友:
所以本质就是一个小小加湿器嘛?如果往水里面加一些精油是不是就可以用啦?

网友:
应有尽有,作工还不错。

网友:
和加湿器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用料做工还可以,当个小加湿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
就是定时喷几下香味,用在洗手间

网友:
我用光了直接拿注射器往空罐子离注射新买的香氛继续用

网友:
就是一个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
做的还不错,南方湿气大,基本用不上。北方干燥倒是能用

网友:
这不就妥妥的加湿器吗?

网友:
小号的超声波加湿器,看着不 错

网友:
南方不合用,北方冬天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