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车机gos天线

楼主(2024-08-13):
接收不到gps信号,以为是线被压短路了,拆开后发现是里面那个ic坏了。

网友:
你这个是市场上最便宜的有源天线,市场价约4元,能用,
所有用料都是最低配置

网友:
一般都这样

网友A:
那个ic是否坏了,该如何判断?

网友:
里面好简单

网友:
什么天线,个子这么小。

网友:
这个一般很少坏的,咋判断是坏的

网友:
天线中的4脚IC,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ic是否坏了,该如何判断?

收不到GPS信号,换一个天线信号正常,测接头两端电阻值正反向电阻几百欧,测接收信号正常天线的电阻无穷大,不知道这样判断对不对。

网友(2024-09-21):
车机上用的都是这种天线,不行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