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大家怎么样打开五位自行车密码锁(多图)

楼主(2024-08-13):
     前几天在马路上,捡到别人掉下的一把自行车密码锁,拿回家到处找视频破解密码不行,就用暴力拆掉了2个密码环,但是还是没有打开的,难道还要继续破坏掉剩下三个?请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剩下步骤怎么样可以打开这个锁。估计就是没有搞清楚那个转圜的方向是已经打开的开锁朝向。

补充内容 (2024-8-16 19:34):
终于把锁打开了。

网友:
不能凭一时感觉乱来,要先看B站的拆解视频,了解原理后再动手,一般解锁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闭眼静心,从个位数开始凭手感慢慢转动,只有一个位置在转动时与其它位置稍稍有些不同,找到这个不同后再如此转动十位,百位千位,直到找到全部的相同位,再依次同步增加或递减就能解锁,快的话几分钟,慢则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慢慢的一节一节的转,边转边感觉。到点了就自己弹开了。我试过一个就是这么打开的。

网友:
用通用密码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
找一个耳朵特好使的人帮忙。

网友:
只有知道生产锁的时候是怎么装配起来的才行。

网友:
这个是个耐心活,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最笨的方法就是从00000开始逐个从0到9去试,运气好的话一会儿就能开。

网友:
了解密码锁的构造,原理,才有可能打开

网友:
使劲拉住,然后挨个位置试,试到不紧的就是

网友:
开着种锁要凭感觉以前的小黄车的密码锁就是这么开的

网友:
想起了我买给我爸的一把猫头鹰防盗锁,好像一百多。。。我骑摩托出去,不知道怎么就掉了

网友:
暴力拆坏两个环,这个锁你开了也没价值了.

楼主:
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三个点转到什么位置,算是打开那一段密码,到时其他就可以照葫芦画瓢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三个点转到什么位置,算是打开那一段密码,到时其他就可以照葫芦画瓢就打开了。

这3个凸点是卡住码环的~凸点齿于码环上不同的凹槽就改变了不同的密码,跟开锁无关。
其实这种密码锁很容易打开,就是拉紧两端拨动码盘转到阻力小的位置停下~所以码盘都找到阻力小的位置就开锁了,这种粗糙塑料的一般几分至十几分钟都开得了,若始终开不了那就是坏掉了~被抛弃了可能就是坏了。

网友:
找个美国大片,认真看看是怎么开保险箱的,然后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学《加里森敢死队》里的酋长,用听诊器。

网友:
要有敏感的手感。

网友:
网上视频很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