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作使用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光控恒流LED小夜灯

楼主(2024-08-13):
制作一款使用【单节锂电池供电的光控恒流LED小夜灯】。包括电池共使用6个元件,做到白天不亮,夜晚自动点亮,光线柔和,使用方便,节能省电。

图中:
R1,R2可以使用任意功率的电阻,比如1/4W,1/8W或1/16W都可以。
R3使用普通的GL5506光敏电阻。
LED1选用了单颗暖白光0.5W的,可以使用任意小功率的LED代替。
Q1使用普通的NPN型三极管8050,使用其他的NPN型小功率三极管也可以。
实测:
空载电流125uA,
负载电流1mA
此电路能达到一定的恒流效果,亮度比较稳定,建议选用暖白色的LED,这样夜晚使用比较温馨。
点亮后亮度适中,特别是晚上起夜后,光线柔和不刺眼(前提是不能直射人眼,对墙或加柔光罩)。非常节能,充一次电能使用几个月了。

补充内容 (2024-8-16 12:12):
另外还制作了一款 使用太阳能充电光控LED小夜灯,有兴趣的可查看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863-1-1.html

网友A:
楼主做的小夜灯是很好的,如果再加一个太阳能板,加上4056小板给电池充电的话,就完美了,这就是永不断电的小夜灯。

网友:
实用小夜灯。

网友:
如果用贴片体积会小很多。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的好创意

网友:
弄个纸杯纸套上去,完美

网友:
很需要人动就能亮的简单控制电路

网友B:
貌似这电路不亮灯也耗电。

网友C:
就一个灯珠晚上亮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电路不亮灯也耗电。

光控电路肯定有待机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灯珠晚上亮度怎么样

亮度感觉正合适,太亮了睡不着。这样起夜后不用开房价灯,不会打扰另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电路不亮灯也耗电。

实测125uA,及0.12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小夜灯是很好的,如果再加一个太阳能板,加上4056小板给电池充电的话,就完美了,这就是永不断电的 ...

以前做过,后来嫌麻烦就拆掉了。这个电路使用太阳能板做光控,同时也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感觉这个灯亮度不行,其次led灯上没加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常亮的真的不喜欢,还是抖音里4块钱一个人体感应小夜灯牛,放踢脚线那边,起床脚放下来就亮了,白天不会亮。

网友:
这个夜灯漂亮,看了让人有种动手做一做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