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移动光猫添MAC加13个以后就不能添加了

楼主(2024-08-13):
移动光猫添MAC加13个以后就不能添加了 显示设置成功但是就是加不上

网友:
估计限制了

网友:
有可能数量限制 ,换光猫。

网友A:
删除一个试试, 看是不是数量被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一个试试, 看是不是数量被限制了

感谢移动还有这种操作 坑啊

网友:
都是openwrt改的固件,随便应付小白的,有高级需求就改桥接上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