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摄像头像素是否有插值,如何判断?

楼主(2024-08-13):
听说有些摄像头的像素是插值的,

怎么知道一个摄像头的像素是否被插值过呢?

网友:
典型例子:长某(某城)摄像头。。。。

网友A:
查传感器资料,物理像素是多少。把像素调最高拍个照片,看下照片分辩率是多少,比如照片是1920*1080的,1920*1080/10000=207.36万像素,如果资料里是100万像素,那就是插值了。

网友:
南飞老师,请问拍照如何把像素调到最高,该怎样操作,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传感器资料,物理像素是多少。把像素调最高拍个照片,看下照片分辩率是多少,比如照片是1920*1080的,192 ...

摄像头用的哪种传感器,怎么看?

100像素的摄像头,插值成200万,照片分辨率就是200万啊,照片分辨率看不出的

网友:
长知识了,没研究过。

网友B:
用测试相机清晰度测试图,摩尔纹一看就知道物理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用的哪种传感器,怎么看?

100像素的摄像头,插值成200万,照片分辨率就是200万啊,照片分辨率看 ...

看图吧。6000*8000=48000000,4800万相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测试相机清晰度测试图,摩尔纹一看就知道物理分辨率

测试相机清晰度测试图哪里有?
需要买特定的实体纸张,再用摄像头去拍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