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镊子电桥简单测试(ZOYI ZT-MD1)

楼主(2024-08-13):
两镊子短接,电阻值为0.2mΩ

10uF电容,测量值9.92uF

33PF电容

0.2欧电阻

3.35mH电感

网友:
看来都是最近到货的,我的也快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啊,FNIRSI差不多款暂时没有看到网上有内阻测试,这个可以测试到0.1毫欧,准的话测一般器件就够了.

网友:
有拆机图吗?

网友B:
和菲尼瑞斯那个厉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菲尼瑞斯那个厉害点

功能都差不多吧,众仪的,没有Z值,X值功能,电池400mA,比菲尼瑞斯大点(250mA),可以连续使用12小时,实际使用,确实省电。众仪采用三个橡胶按键,手感不错,比菲尼瑞斯这款拨轮式好用。众仪的电感量最高是60H,菲尼是10H,做工上,众仪没有菲尼精细,菲尼有弯头夹片,并且有防滑纹,众仪没有弯头,并且夹片尖有点不够尖,镊子尖并拢时稍有不齐。

网友:
好像不错的哦,值得购买。另一个牌子,短接夹子尖数码乱跳,不能稳定下来的。

网友:
看上去精度还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啊,FNIRSI差不多款暂时没有看到网上有内阻测试,这个可以测试到0.1毫欧,准的话测一般器件就够了. ...

夹头引入的串联接触电阻大于10毫欧,且这个值随机没办法短路校准,0.1毫欧的显示纯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夹头引入的串联接触电阻大于10毫欧,且这个值随机没办法短路校准,0.1毫欧的显示纯好看 ...

那还是不爽,必须冷静不能眼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不爽,必须冷静不能眼馋了.

隔壁帖子有人买了菲尼瑞斯,到手发现测电容不行还是退了

非四线接触,原理上注定了esr测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壁帖子有人买了菲尼瑞斯,到手发现测电容不行还是退了

非四线接触,原理上注定了esr测不准 ...

这些电桥镊子都是四线的呀,只是引入了两个尖尖的部分的阻值,吹毛求疵的话,就算用四线夹子,也是会引入夹子上下咬住部分阻值的。

网友:
这电桥镊子什么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电桥镊子都是四线的呀,只是引入了两个尖尖的部分的阻值,吹毛求疵的话,就算用四线夹子,也是会引入 ...

1. 四线短接起来就不叫四线了;

2. 引入的远不止两片夹头本身电阻,更大的且不确定的阻值来自夹头与被测元件两个接触点;

这种设计就是四线制电桥、毫欧表的错误用法

另外看了ZOYI ZT-MD1官方介绍,电阻量程最小到10毫欧,精度标称2% +/- 5个字,按这个算毫欧档小数点后面的数字本就无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些电桥镊子都是四线的呀,只是引入了两个尖尖的部分的阻值,吹毛求疵的话,就算用四线夹子,也是会引入 ...

四线夹子上下咬住的阻值就等于测试线加长了,不属于被测器件,不会影响测量结果,而弄成镊子后的接触电阻是四线外的,属于被测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四线短接起来就不叫四线了;

2. 引入的远不止两片夹头本身电阻,更大的且不确定的阻值来自夹头与被测 ...

这个看怎么理解,我说了,所谓四线还是会引入类似的东西的,只要这个东西可控就行。比如四线夹子,不管是夹在4脚精密采样电阻,还是一个电容的引脚上,都会有类似镊子的尖尖部分的:

比如这个圆形的脚,采样脚采集的信号,是缺少了长度为D的部分导线的RC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线夹子上下咬住的阻值就等于测试线加长了,不属于被测器件,不会影响测量结果,而弄成镊子后的接触电阻 ...

不是的。你是没办法保证采样点同加信号的脚等电势的,所以只要加载位置不是理论上同一个点,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