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塑料件如何快速准确的掏孔?

楼主(2024-08-13):
2012年8月13日
前几天发帖请教:这个风扇加装开关和电源指示灯用啥方案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433&fromuid=468544
直到今天才动手处理

在没有线路的地方用手钻+1mm的钻头钻孔,led+1K电阻,在5v的滤波电容两端取电,现在忽然感觉似乎加点热熔胶固定更好一些

在中间,对称美

害怕家人眼睛不好开关特地用了红色的。
=====================
在塑料件上掏孔的过程费了好大劲,害怕掏斜了,掏大了,用的是手电钻+1.5MM的钻头沿边沿打孔,类似邮票效果,再用小斜口钳子剪下来,用手术刀整平,有时是用小锉锉平,大家有啥好办法吗?请交流探讨。

网友:
金刚砂切割线

网友:
科麦斯小电磨解忧愁!

网友:
打孔一般用电磨方便点吧,完了用锉刀修边下就好了,钻孔搞太费事了

网友:
电钻打孔也可以啊。热打孔也可啊。

网友:
画好线,搞个铁片烧红怼进去。

网友:
用垃圾电烙铁一烫

网友:
铁丝烧红一撮

网友:
买个小电磨吧,装微型锯片开方孔很方便

网友:
找一根圆铁棒,烧热直接捅个洞,用刀片削平凸起的地方

网友:
想做一把电热切割刀,用闲置的外热式烙铁,拉出烙铁头,换上直径差不多的螺丝,通电加热几分钟后小心取下,趁热用锤子把螺丝头部砸扁,冷却后打磨成想要的刀片状,专门用来切割塑料

网友:
如果经常切割塑料玩,就用外热式烙铁改制一把电热切割刀,其实就是换一个按需要自制的烙铁头而已。

网友:
电烙铁大法

网友:
小电磨小巧,干这个事刚好,配一片小圆锯片开方孔也很快

网友:
把面罩拿下来找个适当的圆柱比方铁钉烫个眼,把指示灯嵌入用长的细漆包线焊至电路板

网友A:
如果要边缘整齐平滑,就不能热加工。
如果要热加工,就要离预计的边缘有一定距离,然后用平锉刀锉到位置。

像这种位置,我一般是激光打标机先标记上工作范围,然后再把内部不需要的塑料用任何办法清空(烙铁烫掉,钻打一堆孔斜口钳剪掉,小铣床,线锯。。。),然后锉刀整理边缘。

以前我会用CNC雕刻机来操作,但是后来发现要加工的零件数量比较少,没有专用夹具一个是不好固定,一个是不好寻边定位,还有就是万一加工过程抖动断刀之类的半途暂停再开始更麻烦,后来大部分都还是手工上阵了,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边缘整齐平滑,就不能热加工。
如果要热加工,就要离预计的边缘有一定距离,然后用平锉刀锉到位置。 ...

漂亮,牛逼plus

网友:
用铁皮做一个模子,烧红了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手转,或者低速转,+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边缘整齐平滑,就不能热加工。
如果要热加工,就要离预计的边缘有一定距离,然后用平锉刀锉到位置。 ...

非常漂亮,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