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显示器加个机械升降底座

楼主(2024-08-13):
由于经常看电脑,低头颈椎不舒服,显示器下面也落灰,擦着不方便,给找了个能升降的座,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A:
低什么头啊,估计你们都是把屏垂直或者下扣的,你把屏上仰着就好了...

--------------------

网友:
这不就是升降机啊!

网友:
和千斤顶挺像的

网友:
最佳的看电视姿势是平躺在床上,电视机应该安装在天花板上。

网友:
创意不错,不过这个升降机构貌似不便宜

网友:
给它安个马达就是电动的了

网友:
这种升降很实用的哦。

网友:
这工业感也太强烈了吧!,再加个电动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什么头啊,估计你们都是把屏垂直或者下扣的,你把屏上仰着就好了...

-------------------- ...

哪里是一回事,垂直和往下扣是要趴着看,上仰是低头

正常的视角就应该躺坐,腰背垂直或往后斜一点,这样目光是水平或略上斜一点的,显示器应该比头部略高,角度水平或略往下扣,对人来说才是最自然的

网友:
自己感觉好就行

网友B:
升降台啊,如果是免费薅来的就不错,如果是出钱买的不如去找个正经的长臂显示器支架,一百多块比你这功能多多了

网友:
感觉很实用

网友:
不光上下  左右仰俯 都要考虑啊    楼主加油   在加点料弄出来。。。。

网友:
弄个悬臂,彻底解放显示器下方空间

网友:
利用率挺高

网友:
有些好点的显示器就可以调整屏幕高低还能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台啊,如果是免费薅来的就不错,如果是出钱买的不如去找个正经的长臂显示器支架,一百多块比你这功能多 ...

免费的,忘记什么时候在哪里弄来的了,在一个角落里找出来的,正好放到显示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