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ealtek RTS5732DL主控固态硬盘跑RDT失败

楼主(2024-08-13):
120G固态直接开卡读速度正常,写入40G后速度降到几M到几十M,想跑RDT,提示也成功了,但点RDT result  报错,如图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写入40g后速度到几十mb很正常啊
slc cache满了
另外你开rdt之后要连接好电源跑rdt 没跑完就看result当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入40g后速度到几十mb很正常啊
slc cache满了
另外你开rdt之后要连接好电源跑rdt 没跑完就看result当然 ...

开RDT后连电源跑了80分钟后再接上电脑点RDT result  结果还是跟图片的一样,按理120G硬盘跑RDT 80分钟应该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RDT后连电源跑了80分钟后再接上电脑点RDT result  结果还是跟图片的一样,按理120G硬盘跑RDT 80分钟应 ...

你这个设置也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设置也不对啊

改成按圈数跑 跑三圈差不多 可能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按圈数跑 跑三圈差不多 可能几个小时

如果跑几小时后停电再上电结果会不会丢失? 硬盘没拆只外接电源跑不知道怎么分辨有没有跑完

楼主:
跑RDT 8小时还是过不了,结果如图

哪里设置错了吗

第一次跑RDT成功了,取下硬盘挂电源跑了8小时再连上电脑就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