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看丝印LAH 的三脚管是啥型号

楼主(2024-08-13):
是5v充电器的输出端的有脚接电阻去光耦,也有一个脚接电阻和二极管再到地的,sot 23网上查到的都是sot23-5的,三脚没有找到所以应该不对那个。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东西要自己跑电路大致猜测干什么用,根据他在电路中的作用好用相似的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自己跑电路大致猜测干什么用,根据他在电路中的作用好用相似的代换 ...

拆了个P沟mos上去可以用了

网友:
这种小的也有莫氏管,少见

网友(2025-07-20):
引用 楼主:
拆了个P沟mos上去可以用了

我也碰到个丝印LA 61的3脚芯片坏了,也是接光耦的,本来以为是个431,但换了也不好使,请问你的P沟MOS是找的什么型号的,在哪里拆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