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真相大白-发动机机油异常减少

楼主(2024-08-13):
最近2次保养,发动机抽出来的机油明显偏少,一直以为是发动机烧机油或者漏机油,今天一看油底壳,唉,不知道啥时候又把油底壳磕了一个裂纹,所以说实践出真知,讨论千遍不如拆解一遍

话说铝油底壳磕碰出裂纹,轻微渗油,有没有简单的堵漏方法,已经换过一次油底壳了,不想换了

网友:
擦干净弄那种补下水道的铝箔胶贴看行不行,机油先放光,不然渗油没法粘。或者找个铝皮,在裂缝周围涂满AB胶,蒙上,周围也用AB胶涂满,干透了结实了再注入机油。就是不知道AB胶能否耐高温

网友:
换个新的吧,别因小失大...

-------------------------

网友:
铸工胶试试

网友:
油底壳可以更换,别因小失大。

网友:
可以用苯类除油  然后烘干 用硅橡胶再用小吸盘盖住胶液  想办法把胶从内部挤出来

  要么就拿去物流园什么的地方有修大货车水箱的店里 让他们焊一下  几十块钱

看着不像是这个裂纹导致的   机头水洗干净跑一段再看看

网友:
最好换个油底壳应该不会很贵吧

网友:
胶水基本补不好,最后还是漏的,除非焊接补

网友:
焊接比较靠谱,千万别因小失大,还是花点功夫拆下来修一修。保险安全。

网友:
换个新壳,再装个护板或是做底盘装甲(喷涂施工的)

网友:
铝焊不是问题

网友:
看来这是要换车的节奏了,提前恭喜楼主

网友:
打磨下,用铸工胶就能解决问题。
要想彻底修复,那就上铝焊条

楼主:
准备先用化油剂清洗干
再用卡夫特密封胶堵漏
最后用铸工胶保护

网友:
不要用脱,那玩意没什么用,温度上去了就脱落了。要修就只能上铝焊

网友A:
几十块就能换新的 还考虑啥呢、几十块就能换新的 还考虑啥呢、几十块就能换新的 还考虑啥呢、

网友:
靠谱上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就能换新的 还考虑啥呢、几十块就能换新的 还考虑啥呢、几十块就能换新的 还考虑啥呢、 ...

油底壳170
工时费100
机油80
一套下来35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底壳170
工时费100
机油80

你这漏油,机油早晚要换 , 油底壳自己能能换 ,就几个螺丝。

网友:
铝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

关键怕自燃了,那损失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