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原版绕过安装限制小工具

楼主(2024-08-13):
里面有使用说明

本工具提供4个选项:

[1] 绕过Win11硬件检测
     — 修改install.wim的安装属性为server,安装时自动绕过硬件检测。

[2] 绕过Win11硬件检测+无人值守
     — 修改install.wim的安装属性为server,安装时自动绕过硬件检测。添加AutoUnattend.xml到ISO根目录,U盘/光盘等介质启动安装时将全自动进行安装。

[3] 绕过Win11硬件检测+跳过在线登录
     — 在OOBE阶段原版ISO强制要求登录微软账户。通过此方法可以使用本地账户登录,注意需要断网。

[4] 绕过Win11硬件检测+无人值守+跳过在线登录
     — 以上三种方式的合集。

说明:
以上4种方式,既适用于全新安装也适用于升级安装。

网友A:
win11什么时候要求必须联网注册了?断网状态不是默认本地账户么?拔下网线这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什么时候要求必须联网注册了?断网状态不是默认本地账户么?拔下网线这么难么? ...

当然也有其它方法可以解决的;

可能引起你的误解了,那我就改下标题

网友:
有特殊版的win11安装系统,但是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1什么时候要求必须联网注册了?断网状态不是默认本地账户么?拔下网线这么难么? ...

一般我们都是跳过注册步骤的,oobe\bypassnro.cmd这命令好使!

网友:
会PE下安装系统的的不用绕过,不会安装的小白适合用这个工具!

网友:
不会安装的小白适合用这个工具

网友:
网上的ghost版系统应该不检测硬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