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老款蓝牙热敏打印机,品牌是RichTech

楼主(2024-08-13):
这是个老款的蓝牙热敏打印机

网上找驱动只找到一个测试软件
https://www.pgyer.com/Z59z?sign=&auSign=&code=
在这能下载 密码 1234
还没找到其他能连接使用的软件

芯片是mk20dx256

网友A:
之前看他们说这些玩意软件通用的,你试试其它的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他们说这些玩意软件通用的,你试试其它的呗...

试了微打app不能用,想用来打印些标签,不知道用啥软件

网友:
没用过这种

网友:
这个是用热敏纸的吧?

网友:
这是连接电脑用的吧

网友:
主要是换热敏纸

网友:
这个恐怕只有卖这打印机的人最清楚用什么软件了。

网友:
这种是热敏纸吗?时间长了褪色、受热变黑那种。
我用的爱普生标签机不需要软件,就是输入比较费时费力,反正各有各的好吧。

网友:
这个用来打快递单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