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一个120G固态硬盘格式化写保护的复活之旅

楼主(2024-08-14):
大家好!首先很感谢您打开这个帖子。故事的开始是因为前段时间装了一个黑苹果,4代平台,NEC小主机,除了买了个小主机都是自己手里的电子垃圾。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首先是十分不适应;再就是4代平台太老了。卡的一批。然后就想着吧固态格式化装个WIN7 玩玩传奇SF。然后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格式化以后,固态就一直在写保护上,开卡正常,读取测试正常,都想着吧颗粒吹下来DIY U盘了。一直解决不了。说来可笑,这个事困扰了我一个月,都准备放弃了。先看图

怎么搞都是这样,然而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忘到九霄云外了,晚上睡不着百度找解决办法。找到好几次,都认为这个办法没用,实在没办法了,打算去拿风枪了,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再试一下吧。。。
首先按下组合键:windown+R ,运行,输入cmd,进入命令行模式,然后依次输入

diskpart #这个会进入diskpart命令

diskpart>list disk #输入>后面的命令,列出本机所有磁盘

diskpart>select disk 1 #选择有只读问题的磁盘,根据你的磁盘管理截图,应该是1,具体看上面命令列出的编号

diskpart>attr disk clear readonly #清除只读属性

diskpart>exit

即可完成清除,完成后输入exit,退出diskpart命令,应该就可以了。

以上是网上找到的,我复制过来了。输入的命令我都标红了!至此固态修复完毕。。。

感谢观赏

网友:
这一招,我还确实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A:
建议备份所有资料 重新开卡
这个命令是清除只读属性的

网友:
清除只读属性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真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备份所有资料 重新开卡
这个命令是清除只读属性的

重新开卡没用

网友B:
重新开卡也不行,哪换台电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开卡也不行,哪换台电脑呢?

都不行。。。要不就不用这么困扰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对存储卡有效?

网友:
在U盘上试验过,虽然完成后提示“清除只读属性”,但实际U盘还是只读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因为坏块太多了,寿命到了。算是保资料的措施。可以考虑换新的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啊,又涨姿势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建议备份所有资料

网友:
看看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2024-09-13):
开卡以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