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请问,小米官方售后换手机电池,电池的生产日期不会是2年前的吧?

楼主(2024-08-1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2022年618购买的  红米NOTE 10 PRO手机8+256,  考虑换电池,小米官方159元,8月10日~17日做活动,换此款手机电池127.2元,

但不知道  小米售后电池的生产日期,毕竟这款手机是2年前购买的,万一买到2年前生产的手机电池,电池寿命过期了,那就划不来了。

我打小米官方服务电话4001005678,  小米官方说,换的电池的生产日期,要问 售后点,

我之前在论坛发贴问过,有老师指点我说,  市面上卖的手机电池, 一般都没有  小米官方售后的电池  质量好。

有没有老师在小米官方售后换过  手机电池?  换的手机电池  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是手机出厂时几年前的手机电池?  还是小米官方在几年后出的新手机电池?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电池又不是蔬菜瓜果,放时间长了会烂掉,锂电池只要是新的问题不大

网友:
关注你的问题 ,顺便问一下,换购有小米12pro吗?如果有,多少钱?

网友:
出厂2年的电池,保存得当,理论上不影响寿命,特指锂电池

网友:
一般不会这么老,即便这么老也没啥问题

网友:
即使库存两年。也没多少影响

网友:
没有问题的,锂电池充满电了以后放不坏。

网友:
只要是没用过的,十年前的产品也不怕

网友:
淘宝卖的电池,可以说9成以上都是很差,用不了一两个月,电池的性能就大幅下降。 小米有原厂换电池服务,是绝对好事。

网友:
这个不正常吗,都是库存电池。

网友:
个人觉得有点多虑了,本身官方有就售后,日常来维护手机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消耗品,电池

厂商都会计算售后期几年每月的大概需求,从而提供给售后更换,保障日常需求,这种情况下,电池也是按先入先出规则出给售后方

综合来看,电池是不太可能会生产太久的时间

网友A:
有可能
这个价格俺选择去淘宝熟悉的店买来自己换
又没啥难度

网友B:
有个名词叫库存周转率。大厂不会这么长期配货,还占用资金,厂房,人员,电池都要求定期充放,小米没事备那么多货干嘛。太多虑了
应该基本都是近期生产的。

网友:
锂电池保存得当,应该问题不大。不亏电,不过放。再怎么着也比市面上的杂牌强。真心建议不着急的话用慢充。延长电池寿命。我之前的小米55瓦充电电池都烫手。。半年电池就废了。

网友:
红米k20Pro我自己拼多多35买的电池换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名词叫库存周转率。大厂不会这么长期配货,还占用资金,厂房,人员,电池都要求定期充放,小米没事备那 ...

实际上你考虑的还是太简单了,你知道重开一次产线的费用是多少吗,重开一次产线产量是多少呢?
电池都要求定期充放这个也不对,锂电池30%电量存储3年不维护没问题,容量性能只轻微损失而已。
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都是会在停产前多生产一批能预计满足约3年售后量的电池。后面如果库存不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重新生产新批次电池。

网友:
某宝的电池风险更大,官方电池再怎么还是有保障一点.

网友:
标注不明确,没办法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这个价格俺选择去淘宝熟悉的店买来自己换
又没啥难度

主要是淘宝的电池质量不行,不好找,如果官方渠道价格100多元,还是官方换划算,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损伤还有电池质量也有保障

网友:
正常的。物料备件肯定是同批订购。后期再订购应该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