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法拉电容4串改2串

楼主(2024-08-14):
手摇发电机需要5伏电容。2串的容量除以1。4串除以4。升压模块至5伏都可以用。5伏的用升压模块电容降到1付都有输出。虽然电压转换有效率问题但是电容能放出的电量多。就是用电磨切电路板有粉尘皮肤粘到痒死。吸进肺里就危险了。你们怎么解决的难道弄个吸尘器

网友:
这里面都是玻璃纤维
确实痒的很
俺的办法是 放弃掉这块板子
或者全副武装 并用小风扇吹走

网友:
挺合适,能用多久?第二句错了

网友:
用切割机灰尘确实大,用勾刀慢慢拉,然后掰开好一点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能当充电电池用啊,我家空调外机不启动,换个这玩意,要了我2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能当充电电池用啊,我家空调外机不启动,换个这玩意,要了我2百块 ...

空调外机不是这种

网友:
尽量做板子时开槽后期直接折断,业余怎么切都麻烦.

网友:
直接用剪子剪开也就很快。直接用剪子剪开也就很快。直接用剪子剪开也就很快。

网友:
用钢锯啊,只是慢了点。

网友:
都是玻璃纤维

网友:
放弃掉板子

网友:
这板子又不是必需用,换一块就行了...

----------------------

网友:
这板子用铁皮剪可以剪开

网友:
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千万别用,得病后悔就迟了。

网友:
用电钻小钻头排着钻孔,电钻钻孔基本粉尘不会飞,下面垫上湿毛巾或湿巾,然后顺着孔用刀拉一下,一下就掰开了

网友:
做个点焊机不错

网友:
这个做充电宝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