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几个电脑使用的方便小工具

楼主(2024-08-14):
几个小工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下面有图

由于附件下载论坛会收55,我也加点,收点币以后下载收费资源的时候能用上,不需要的就不要下了,如果没币的也可以分享一些有用的东西收费,方便了大家,用得着的人自然会下的,要么都免费不是更好,看到的人不要心里不爽自己又不做贡献,不给大家分享有用东西。

网友A:
看到68家元才能下载。

网友B:
看到68家元才能下载。+1

网友:
感谢分享,网盘链接正在来的路上……

网友:
小心要收68家元

网友:
看到68家元才能下载

网友C:
68家元下载,是不是便宜了点?168吉利。楼主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68家元才能下载。

需要的下,不需要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68家元才能下载。+1

收费不是很正常吗?论坛都会收55的,你也可以传点付费的

楼主:
不需要就不要下了。希望你也能分享点有用的东西方便大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家元下载,是不是便宜了点?168吉利。楼主改一下。

有道理,如果不需要就不要下了,也可以分享一些资料大家用

网友:
不过 ,但是如果做成单文件版本就更方便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里面有好几个软件以前用过。

网友:
@echo off
:menu
cls
echo ※※※※※※※※※※※※※※※※※※※※※※※※※※※※※※※※※※※
echo 请选择功能:
echo 1. 暂停更新至2999年
echo 2. 恢复更新
echo 3. 彻底禁止更新(不可恢复)
echo ※※※※※※※※※※※※※※※※※※※※※※※※※※※※※※※※※※※
set /p choice=请输入选项(1或2或3):

if "%choice%"=="1" (
call :pause_updates
) else if "%choice%"=="2" (
call :resume_updates
) else if "%choice%"=="3" (
call :disable_updates
) else (
echo 无效的选项,请重新输入。
timeout /t 2 >nul
goto menu
)

pause
exit

:pause_updates
echo 暂停更新...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FlightSettingsMaxPauseDays" /t REG_DWORD /d 7152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StartTime" /t REG_SZ /d "2024-01-01T10:00: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EndTime" /t REG_SZ /d "2999-12-01T09:59: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StartTime" /t REG_SZ /d "2024-01-01T10:00: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EndTime" /t REG_SZ /d "2999-12-01T09:59: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StartTime" /t REG_SZ /d "2024-01-01T09:59:52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ExpiryTime" /t REG_SZ /d "2999-12-01T09:59:52Z" /f
echo 更新已暂停。
timeout /t 2 >nul
goto :eof

:resume_updates
echo 恢复默认...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FlightSettingsMaxPauseDays"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Start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FeatureUpdatesEnd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Start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QualityUpdatesEnd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StartTime" /f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Update\UX\Settings" /v "PauseUpdatesExpiryTime" /f
echo 已恢复默认设置。
timeout /t 2 >nul
goto :eof

:disable_updates

echo ※※※※※※※※※※※※※※※※※※※※※※※※※※※※※※※※※※※
echo ※ ※
echo ※ 结束进程 / Stopping Process... ※
echo ※ ※
echo ※※※※※※※※※※※※※※※※※※※※※※※※※※※※※※※※※※※

taskkill /im Windows10UpgraderApp.exe 2>nul
del /f /q "%USERPROFILE%\Desktop\微软 Windows 10 易升.lnk" 2>nul
del /f /q "%USERPROFILE%\Desktop\Windows 10 Update Assistant.lnk" 2>nul

echo ※※※※※※※※※※※※※※※※※※※※※※※※※※※※※※※※※※※
echo ※ ※
echo ※ 添加防火墙规则 / Adding firewall rules... ※
echo ※ ※
echo ※※※※※※※※※※※※※※※※※※※※※※※※※※※※※※※※※※※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Windows10UpgraderApp"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Windows10UpgraderApp.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WinREBootApp32"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WinREBootApp32.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WinREBootApp64"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WinREBootApp64.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bootsect"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bootsect.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DW20"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DW20.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DWTRIG20"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DWTRIG20.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GatherOSState"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GatherOSState.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GetCurrentRollback"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GetCurrentRollback.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HttpHelper" dir=in program="%SYSTEMDRIVE%\Windows10Upgrade\HttpHelper.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UpdateAssistant" dir=in program="%SYSTEMROOT%\UpdateAssistant\UpdateAssistant.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UpdateAssistantCheck" dir=in program="%SYSTEMROOT%\UpdateAssistant\UpdateAssistantCheck.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Windows10Upgrade" dir=in program="%SYSTEMROOT%\UpdateAssistant\Windows10Upgrade.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UpdateAssistantV2" dir=in program="%SYSTEMROOT%\UpdateAssistantV2\UpdateAssistant.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UpdateAssistantCheckV2" dir=in program="%SYSTEMROOT%\UpdateAssistantV2\UpdateAssistantCheck.exe" action=block
netsh advfirewall firewall add rule name="Block_Windows10UpgradeV2" dir=in program="%SYSTEMROOT%\UpdateAssistantV2\Windows10Upgrade.exe" action=block

echo ※※※※※※※※※※※※※※※※※※※※※※※※※※※※※※※※※※※
echo ※ ※
echo ※ 设置ACL / Configurating ACL... ※
echo ※ ※
echo ※※※※※※※※※※※※※※※※※※※※※※※※※※※※※※※※※※※

echo y|cacls C:\Windows\UpdateAssistant\*.exe /t /p everyone:n 2>nul
echo y|cacls C:\Windows10Upgrade\*.exe /t /p everyone:n 2>nul
echo.
echo ※※※※※※※※※※※※※※※※※※※※※※※※※※※※※※※※※※※
echo ※ ※
echo ※ 停止Windows Update服务 / Disable Windows Update ※
echo ※ ※
echo ※※※※※※※※※※※※※※※※※※※※※※※※※※※※※※※※※※※

net stop wuauserv
sc config wuauserv start= disabled

echo ※※※※※※※※※※※※※※※※※※※※※※※※※※※※※※※※※※※
echo ※ ※
echo ※ 删除计划任务 / Delete task... ※
echo ※ ※
echo ※※※※※※※※※※※※※※※※※※※※※※※※※※※※※※※※※※※

schtasks /delete /TN "\Microsoft\Windows\UpdateOrchestrator\UpdateAssistant" /f 2>nul
schtasks /delete /TN "\Microsoft\Windows\UpdateOrchestrator\UpdateAssistantAllUsersRun" /f 2>nul
schtasks /delete /TN "\Microsoft\Windows\UpdateOrchestrator\UpdateAssistantCalendarRun" /f 2>nul
schtasks /delete /TN "\Microsoft\Windows\UpdateOrchestrator\UpdateAssistantWakeupRun" /f 2>nul

echo ※※※※※※※※※※※※※※※※※※※※※※※※※※※※※※※※※※※
echo ※ ※
echo ※ 设置注册表 / Editing Registry... ※
echo ※ ※
echo ※※※※※※※※※※※※※※※※※※※※※※※※※※※※※※※※※※※

del /q /f %SYSTEMDRIVE%\NAU.reg 2>nul
echo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 %SYSTEMDRIVE%\NAU.reg
echo.>> %SYSTEMDRIVE%\NAU.reg
echo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pdate]>> %SYSTEMDRIVE%\NAU.reg
echo "DoNotConnectToWindowsUpdateInternetLocations"=dword:00000001 >> %SYSTEMDRIVE%\NAU.reg
echo.>> %SYSTEMDRIVE%\NAU.reg
echo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WindowsUpdate\AU]>> %SYSTEMDRIVE%\NAU.reg
echo "NoAutoUpdate"=dword:00000001>> %SYSTEMDRIVE%\NAU.reg
REG IMPORT %SYSTEMDRIVE%\NAU.reg
del /q /f %SYSTEMDRIVE%\NAU.reg 2>nul

echo ※※※※※※※※※※※※※※※※※※※※※※※※※※※※※※※※※※※
echo ※ ※
echo ※ 更新已禁用 / Updates are disabled... ※
echo ※ ※
echo ※※※※※※※※※※※※※※※※※※※※※※※※※※※※※※※※※※※

pause
goto :eof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的下,不需要看看就好了

这些工具最好用批处理来实现,源码更安全。exe文件里面如果夹带私货会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