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0PPLE 24瓦节能灯,不小心把灯管引线扯断了

楼主(2024-08-14):
拆0PPLE 24瓦节能灯,为了让大家看到电路板背面,不小心把灯管引线扯断了

网友:
断了正好换LED

网友:
质量还算可以

网友:
烧得这么黄也应该淘汰了

网友:
已经很长寿了。

网友:
发热厉害啊,熏了

网友:
十年了,可以换了,都焦了

网友:
电容也被烤变色了。

网友A:
电路板上两点连起来, 断脚的灯丝接一根也可以, 但要注意每次点亮要持续一段时间, 不能立即熄灭, 否则加速老化很快就不亮或者烧镇流器谐振电容

网友:
节能灯和LED哪个更护眼?

网友:
质量真不错,都黄成这样还能用!

网友B:
这种日光灯显色好,就是发热大点,废电点,价格也不便宜
断了就正好换新

网友:
没用了吧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日光灯显色好,就是发热大点,废电点,价格也不便宜
断了就正好换新 ...

实际是三基色荧光粉,人眼看着鲜艳。真正好的是印刷技校里,全光谱标准光源灯管,比家用护眼灯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两点连起来, 断脚的灯丝接一根也可以, 但要注意每次点亮要持续一段时间, 不能立即熄灭, 否则加速老 ...

加个电阻也行

网友:
这质量真可以啊

网友:
拆板子做个电子变压器

网友:
这也算得上是“老灯泡”了

网友:
外壳变色了,正好可以换 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