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待机电器插头,总插着好,还是用时插好

楼主(2024-08-14):
现在家里电器大部分是软启动,没有硬断电开关,只要是插上插头就处于待机状态。单位微波炉坏了,就思考一个问题。
电器是天天用,长期待机,防止插头插座出现插拔次数多后虚连,还有就是天气潮湿是不是元件有电流防潮?
每次用完插头拔下来,一个是插座簧片会变松,还有就是每次通电会不会有一定电流冲击?长久会出问题?

网友: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拔掉好;但从易用性角度来说,肯定是插着好,这两者之间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才行。大体上来说,值得可信的就插着,静默功耗小的就插着。不可信的充电器一类,远离易燃品或者在专门的防燃环境下可以一直插着。其他电烙铁什么,不用就都拔掉吧。

网友A:
干燥地区拔不拔都无所谓,像我们南方潮湿,必须插着,因为通电瞬间很容易放炮。。。

网友:
懒得拔  或者用分控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燥地区拔不拔都无所谓,像我们南方潮湿,必须插着,因为通电瞬间很容易放炮。。。 ...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连雨天,怀疑是插电瞬间浪涌击穿了什么。

网友:
最好用插座上开关用时闭合用完断开,其次用时插电用毕拔电,最次常用插电不常用是拔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连雨天,怀疑是插电瞬间浪涌击穿了什么。

我的工作场所在一楼,比较潮湿,有十几台机器,还有电脑什么的,基本上都插着电源不关机,。
晚上下班的时候有些人直接把电源开关关闭,第二天早上开机的时候直接冒烟放炮,都发生好几次了。。。

网友:
一直待机确实费电,但这种事情也是看个人了。
一直插着吧,现在收入都比原来高了,也不怎么在乎那点儿待机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场所在一楼,比较潮湿,有十几台机器,还有电脑什么的,基本上都插着电源不关机,。
晚上下班的 ...

以前也是都装个单控插座,但最近一直下雨,到处潮呼呼的,想起这个问题了,主要是电路板强电这块容易出问题,一直插电虽然说元件老化,但比上放炮最后损失还是合得上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独立开关的排插

网友:
既然是待机,那就肯定得插着,不定什么时间要开机,而即用即插的机器也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
海南天气太潮  电子产品太容易放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用独立开关的排插

严重同意!

网友:
修过一台微波炉,就是常年插在插座上,里面一个小变压器过热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