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海智得128g固态量产问题 报错:SATA Speed is un-corrected

楼主(2024-08-14):
下载了量产工具 并找了个新的固态硬盘盒能识别到硬盘了 但量产就报错 请大神们支个招

设置情况

网友:
SATS速度不正确

网友A:
转接卡,看看用的是什么转接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看看用的是什么转接卡芯片?

ASM1153e的转接卡主控

网友:
有时候错误稀奇古怪

楼主:
搞得很头大 试了很多个参数都不行

楼主:
现在变成这样了

楼主:
哪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楼主:
没人帮忙 自己顶一下

网友:
PS3111除了硬件故障,很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