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拆松下眼部按摩仪EH-SW52更换电池,为何总是提示电量不足

楼主(2024-08-14):
这个眼部按摩仪用了很久了,里面的电池也不行了,就想着换电池,我直接把原电池仓正负极引了2根线出来接电池,但是总是启动后显示电量不足,运行几秒钟就自动关机。

拆的时候忘了拍照了,网上找了图里面是这样的

原装的是这种电池,镍氢的1.2v

我试了宜家的镍氢电池1.2v的,还有1.5v的普通干电池,都不行,总是启动后显示电量不足,运行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大佬?难道非要换他原装的电池才行?

网友A:
这种包装的镍氢电池好像是动力电池,用普通镍氢电池和碱性电池开机会拉低电压导致电量不足

网友B:
用可调电源试试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
再并2节电池上去

网友C:
镍氢充满电,多并几节增大输出电流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包装的镍氢电池好像是动力电池,用普通镍氢电池和碱性电池开机会拉低电压导致电量不足 ...

如果要买动力型,有什么关键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试试看电流有多大

没有这专业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充满电,多并几节增大输出电流应该可以

我试试看

网友D:
这个我换过两次,需要换那种剃须刀上面用的镍氢电池,就是那种动力电池 容量不是首选。普通电池内阻大了很容易使用一会会就提示电量不足的

网友:
可能原来的是动力电池

网友:
换动力电池,类似于老电动螺丝刀

网友E:
是不是这个有升级电路,对电流有一定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有升级电路,对电流有一定要求。

电机电路一般不会要升压电路的,这个很可能是 启动电流太大导致电压拉低,普通干电池哪里能输出大电流,要试一下碱性电池

网友:
必须更换动力电池,虽然显示充满电,使用立刻就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换过两次,需要换那种剃须刀上面用的镍氢电池,就是那种动力电池 容量不是首选。普通电池内阻大了很 ...

有没有靠谱的电池,推荐下

网友:
日本人的东西,就是不实在,非买它的电池才能用。

网友F:
改外接电算了,反正都是在家里用用,主打一个省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外接电算了,反正都是在家里用用,主打一个省心省钱

我是想改外接电啊,都已经从电池仓引出导线了,但是这种2.4v的电源去哪里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靠谱的电池,推荐下

我换的两个都是用闲鱼上买的5号fdk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