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惠普Z220sff工作站的BIOS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4-08-14):
朋友送我个惠普Z220sff工作站,说是在线刷BIOS刷挂点不亮了,我想拆下芯片编程器刷,找了一圈好像也不是常归用的8pin的,就是没找到,哪位兄弟指教一下呢,谢谢了!
首先说这机箱的做工很好,很重,电源,硬盘不是用的螺丝,是卡槽结构安装。。。
再则吐槽下EMS,机箱变形,主板的电容掉了几个(重补几个问题不大),内存槽边上的耳朵断了1个(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单换)

网友:
不懂帮顶 紫薯布丁

网友:
请高手帮忙吧

网友A:
服务器CPU吗?这么多供电模块

网友B:
主板CMOS电池旁边的8脚flash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CPU吗?这么多供电模块

用的是E3 1225 V2的CPU

网友:
这个电容漂亮

网友C:
摔坏是包装的问题,你网上买个新机,快递过来有摔坏的吗,就算有概率也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坏是包装的问题,你网上买个新机,快递过来有摔坏的吗,就算有概率也是很小的 ...

兄弟,东西摔坏了我能吐槽吧?
况是EMS全程收件,并且全程包装的,我也付了包装费加运费的,你说一下我能不能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CMOS电池旁边的8脚flash芯片

感谢!这个芯片我第一次就查了丝印好像不是。
也不排除我看错丝印了,晚上再确认看看

网友:
内存槽下面 和黑4pin座子中间那个

网友:
25Q开头的芯片

网友:
这个是16P的flash芯片,你可以飞线去刷,封装不一样,但是引脚定义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CMOS电池旁边的8脚flash芯片

这个只是个mos管,不是flash,你搞错了,看封装大小也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个mos管,不是flash,你搞错了,看封装大小也不对

谁跟你说FLASH一定是宽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东西摔坏了我能吐槽吧?
况是EMS全程收件,并且全程包装的,我也付了包装费加运费的,你说一下我能 ...

这玩意不能假手于人,还是得自己弄靠谱,话说BIOS刷坏了去电脑城找人修就是了,为毛还要快递到外地...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跟你说FLASH一定是宽体的

打起来,打起来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不能假手于人,还是得自己弄靠谱,话说BIOS刷坏了去电脑城找人修就是了,为毛还要快递到外地...

---- ...

大兄弟,睁开眼看清贴子啊。
这是的朋友的工作站,被他刷坏了,然后送给我,然后用快递寄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个mos管,不是flash,你搞错了,看封装大小也不对

我见到的家用主板BIOS芯片都是8脚的,不排除工作站用的不一样
LZ对照芯片丝印查下就知道了,或者到惠普官网看看主板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到的家用主板BIOS芯片都是8脚的,不排除工作站用的不一样
LZ对照芯片丝印查下就知道了,或者 ...

卡槽下面那个,我那天好像没看,我光是找常规的8pin芯片了,晚上再看看。
官网上只有主板上每个接口和那个按键的位置和用途,至于BIOS芯片位置没看到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