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启动提示错误:Machine Type and Serial Number are INVALID

楼主(2024-08-14):
主板有问题了,混点积分

网友A:
新主板?换的bios芯片?主板序列号都没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狂按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主板?换的bios芯片?主板序列号都没了?

如果你修过的话,你修过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看看电池3.3够不够3.1,重新存入bios设置

网友:
翻译看了一下,这是刷BIOS了吗?计算机类型或序列号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灌水的吗?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333411/article/details/112181226

是呀,不灌水没积分呀

网友:
同款显示器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进入进行设置吧

网友:
像是主板电池失效,按F1能进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