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昨晚电脑又蓝屏了,最近是问题不断

楼主(2024-08-14):
System_Service_Exception有可能是啥问题呢?
如图:

网友A:
不会是用的会缩肛的CPU吧

网友:
搞不定就有理由换新了

网友:
重启解决50%的问题,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重装一套解决100%问题...

网友:
还能看到蓝屏,先查软件故障,再换硬盘,内存,主板,还有电源
最好是换新的

网友:
下面有故障代码,直接查呀!

网友:
大概率驱动问题,windows更新了,厂家驱动更新没跟上

网友:
建议安装win7

网友B:
System_Service_Exception 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常见的一种蓝屏错误,也被称为异常处理程序错误。这个错误通常表示系统服务出现了问题,无法响应某些系统服务请求,导致系统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以下是关于 System_Service_Exception 问题的详细解析:

一、错误原因
驱动程序问题:
不兼容的驱动程序:安装的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或其他硬件组件不兼容。
驱动程序更新失效或已损坏:驱动程序更新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导致驱动程序无法正常工作。
常见于显示驱动程序、音频驱动程序等系统关键组件。
硬件问题:
硬件设备过时或故障:如内存条、硬盘等硬件设备出现问题,可能导致系统服务异常。
硬件设备与操作系统不兼容:某些新硬件或老旧硬件可能无法与当前操作系统版本完全兼容。
软件冲突:
安装的某些软件与系统服务发生冲突,导致系统服务无法正常工作。
恶意软件:
某些恶意软件可能修改系统服务的设置,导致系统服务异常。
二、解决方法
针对 System_Service_Exception 错误,可以尝试以下解决方法:

更新驱动程序:
访问硬件制造商或计算机制造商的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使用第三方驱动程序更新工具来检查和更新驱动程序。
检查硬件问题:
运行 Windows 内置的硬件诊断工具来检测硬件问题。
检查内存条、硬盘等关键硬件是否正常工作。
运行系统文件检查:
使用命令提示符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fc /scannow 命令来检查和修复操作系统文件中的损坏问题。
执行病毒扫描:
运行可信的杀毒软件来扫描计算机,确保没有恶意软件感染。
回滚系统更改:
如果最近进行了操作系统或驱动程序的更新,可以尝试回滚这些更改,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关闭快速启动和休眠:
在某些情况下,关闭快速启动和休眠功能可能有助于解决蓝屏问题。
使用系统还原: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使用系统还原功能将系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联系技术支持: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建议联系计算机制造商或技术支持团队,以获取进一步的帮助和指导。
三、注意事项
在进行任何更改之前,请务必备份重要的文件和数据,以防数据丢失。
如果不确定如何操作,建议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通过以上方法,大多数 System_Service_Exception 错误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可能需要更深入的调查和诊断。

网友:
拆开了看一下,假装修过了。它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软件兼容问题,估计新装什么软件了。软件兼容问题,估计新装什么软件了。

网友:
谜底不就在谜面上么
找个属马像鸡拍一下,翻译一下就知道了
字面意思“启动遇到了困难需要重新启动,
我们只收集(呵呵好笑)一些错误信息,然后你可以重启”
换成白话就是
我们在收集你计算机的信息,如果你配合,可以慢慢等,等我们收集到我们需要的
如果等不及,就直接重启,还是不能的话可以重新装机
一般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系统自动更新后没找到更新版硬件驱动

网友:
我的前几天也这样   强制关机重启又正常使用几天了

网友:
重启解决50%的问题,重装系统解决99%的问题,重装一套解决100%问题...   这句 真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用的会缩肛的CPU吧

这个是老平台,i7 8700+微星Z370A Pro,用了六年了,
最近频繁出问题,前两天内存双通道变成单通道,拆CPU重装了一下好了,
刚装好没三天这又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_Service_Exception 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常见的一种蓝屏错误,也被称为异常处理程序错误。这个错误 ...

周日重装CPU后顺手更新了一下BIOS,会不会跟BIOS有关,
之前用了好几年也没啥问题

网友:
再找一套重装系统

网友:
除了硬盘就是内存条问题。系统重装之后还有问题绝对就这样。

网友:
360里面有个功能大全,里面搜索蓝屏,有个蓝屏分析器,可以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出了回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