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示波器DSO-TC2不开机

楼主(2024-08-14):
大家帮忙看下什么问题导致不开机,目前查了下没找到问题。目前屏幕确认是好的,充电也正常.

补充:
主控MM32F103RET6 周围有几个电容是短路状态,若拆掉,发现电容就不短了,说明是丢失固件,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玩具级别的波波还修它干啥,入土为安啦

网友A:
除了拿万用表一顿乱测,我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拿万用表一顿乱测,我没有办法了

测了一部分,好多基础电压都有,感觉就差一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一部分,好多基础电压都有,感觉就差一步了,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如果有的画,还不开机就去检查屏幕的背光供电,使能,最后还是不行,就是丢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如果有的画,还不开机就去检查屏幕的背光供电,使能,最后还是不行,就是丢固 ...

好的 多谢帮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如果有的画,还不开机就去检查屏幕的背光供电,使能,最后还是不行,就是丢固 ...

发现个问题 单片机周围好几个电容都是短路状态,拆掉后就不短了,不会是芯片挂了吧。这个固件目前还没有找到 不然想换芯片。

网友C:
按照你说的电容拿掉不短路,明显是电容问题呀,可万用表量一下电容器有没有直接短路,用示波器最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说的电容拿掉不短路,明显是电容问题呀,可万用表量一下电容器有没有直接短路,用示波器最好检查了。 ...

是芯片拆掉后不短路了,所以芯片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芯片拆掉后不短路了,所以芯片导致的

若是单片机挂了,那就这能返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芯片拆掉后不短路了,所以芯片导致的

充电电路保护了,怎么可能开机呢

这个TC2有个明显问题,就是不能边充电边使用,很容易造成反馈电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路保护了,怎么可能开机呢

这个TC2有个明显问题,就是不能边充电边使用,很容易造成反馈电串了。 ...

充电时 没有开机,我只是看下充电是否正常,主控拆掉后,发现原来短路电容都不短路了,所以可能是芯片导致的。看下厂家能不能给个固件,官网是高版本固件。

网友:
玩具级的

楼主能修好吗

网友:
修好了吗 有个芯片挂的 没固件玩不了

网友E:
这种玩具示波器电路比较简单,不开机一般都是单片机坏啦,没有固件就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玩具示波器电路比较简单,不开机一般都是单片机坏啦,没有固件就废啦。 ...

固件厂家给了示波器部分.

网友F:
楼主修好没,可以用个示波器测下屏幕排线各脚有没有波形,没的话估计固件丢了,或者主控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没,可以用个示波器测下屏幕排线各脚有没有波形,没的话估计固件丢了,或者主控挂了 ...

好的多谢

网友(2025-06-04):
引用 楼主:
固件厂家给了示波器部分.

示波器部分的固件能提供下吗?

网友:
大概率单片机。烧鸡大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