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主板更换尾插

楼主(2024-08-14):
主板更换尾插

朋友拿的主板,说充电接口有问题,买了尾插更换
热风枪吹下,新的更换

网友:
手艺还不错嘛,一次到位

网友:
没热风枪只能暴力拆解了~手工不错

网友A:
焊接这个一定要细心仔细,不然连锡就讨厌了

网友:
手艺不 错,这种尾插电烙铁还真不容易拆,还是风枪方 便些

网友:
进水腐蚀了,可靠性不高了

网友:
腐蚀的范围不宽问题不大

网友:
没风枪,一般不敢换这个!

网友:
我第一次用洛铁焊边上固定,没想到锡从边上小孔跑里面去了,当场废了

网友:
没有风枪看看算了

网友B:
我换过类似的尾插,用热风枪周围板都吹焦了还是吹不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类似的尾插,用热风枪周围板都吹焦了还是吹不下来

原厂的是无铅焊锡,有风枪也不是很好拆。

网友:
这个没点手艺还真弄不好

网友:
我是先去掉,再换C口的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是无铅焊锡,有风枪也不是很好拆。

要先加点低温锡中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类似的尾插,用热风枪周围板都吹焦了还是吹不下来

无铅焊锡温度高,风枪温度要适当调高

网友:
小元件贴片,还是用风枪安全,前几天随身WIFI坏了,发现有短路,想想用焊枪拆简单点,拆了好几个元件,找到原因是贴片小电容击穿了,结果发现拆下来的一个芯片的一脚的焊板沾不上锡黑了,又找不到芯片的资料,无法飞线,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这个一定要细心仔细,不然连锡就讨厌了

是的,吹下了,要处理焊盘,新的尾插也要先上锡,方便后面焊接

网友:
电烙铁换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