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类奇特钻头做什么用途?

楼主(2024-08-14):
楼下装修叮叮咚咚好久了,师傅跟房东买什么东西出去了

看门女房东碰到过几次很好看就趁机进去参观一下户型

角落线盒散落的这个像子弹头一样的钻头,各路大神说下这是什么用途的

网友:
从上到下,前2个是瓷砖钻头,中间的和下面的是普通钻头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大的那个是定位钻头,角度是60度的,小的那个普通钻头120度的,上面的瓷砖钻,带六角柄的可以用在六角头电批上。

网友:
就麻花钻(木,铁),三角钻(瓷砖),很平常的工具。叮叮咚咚得冲击钻,你这里没有

网友:
女房东很好看,你拍钻头给我们看?人与人的交流是这样子的?
你说的参观户型,是什么户型?能不能说清楚?

虽然你毫无诚意,但是我还是以德报怨。
从图片上往下
1、普通的霸王钻头。 能对付差的瓷砖、红砖、瓷砖砂灰,灰砖等,质量好点的瓷砖、砂灰、红砖就基本搞不定,基本用于出租屋个人打孔,用电钻就能搞定。
2、霸王钻头变种,钻头部分加了一个钨钢,钻柄部分是6.35尺寸六角,钻头、起子机、扭力批、甚至9.9的螺丝刀都能装上用,理论上比第一种好。
3、普通钻头,黄色表示是高钴或者镀钛麻花钻,一,通常用于金属打孔,铜铁铝之类的,打木头也行,这类钻头质量参差不齐,,不过好的钻头需要配台钻甚至高速数控机床,,个人买这类钻头,坚持M8以下一个钻头不超过2元就行。太贵的用手电钻更容易坏。
4、普通麻花钻,前端角度应该是自己磨的,看这造型,大概率是用于薄木板开孔,薄铁皮开孔,尖的好定位。

霸王钻头用电钻使用,不能开冲击档,不过也不绝对,不在乎钻头损坏,又没冲击钻头时,有时候开冲击档,钻头钨钢会破掉,冲击起来有奇效(不做保证)(原理很简单,这本身是用钨钢去钻墙壁,钨钢一下就不锋利了,开了冲击,钨钢会破,破了就锋利了,一直破下去一直锋利,直到无破可破)

网友:
虽然你毫无诚意,但是我还是以德报怨。

网友:
我怀疑你在开车

网友:
自己做的开孔的

网友:
女房东的照片呢?

网友:
这个都是是打洞用的,就是对应不同材质用不同的钻头,前两个是普通铁柄上焊的合金块

网友:
看门女房东碰到过几次很好看就趁机进去参观一下户型
这个要不要圈起来?是不是要考啊?

网友:
楼主,你这样会被打的,女房东都不是露面。

网友:
大家想看女房东是什么户型

网友:
这都不是适合于户型的钻头……

网友:
第一图从上至下:玻璃钻头、玻璃钻头、金工钻头、定位钻头

网友:
奇特的钻头当然是钻奇特的东西啊

网友:
钻头比腰身大的是钻瓷砖之类的硬东西,因为头部是硬合金。或者在墙面打膨胀螺丝孔。

头和腰身一样粗的,一般是钻木头 铝窗之类

网友:
最后一图是普通麻花钻磨的瓷砖划线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