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版胜利vc97拆解 更换液晶反光膜

楼主(2024-08-14):
多年前买的胜利vc97万用表,突然有一天发现液晶屏显示黑黑的一片,看不清楚显示内容了。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是屏幕老化了。这是拆之前的拍的液晶显示效果,可以看到整个液晶屏都黑黑一片。下面开始拆...

楼主:
拆外套 电池苍盖 螺丝等,过程略。来张未拆开内部的图片

网友A:
现场直播吗

楼主:
拆开的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直播吗

差不多,哈哈

楼主:
电路板特写

楼主:
刚拆下来的单独的段码液晶正、反面图片,大面积的黑色

楼主:
反光膜及撕开反光膜后的照片

楼主:
撕开反光膜后残留在上面的胶水

网友B:
我随便换了个铝箔胶带,效果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随便换了个铝箔胶带,效果不好

我的遥控器也是换的这个,确实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遥控器也是换的这个,确实效果不好

我遥控屏幕换过,还可以啊

网友D:
这个有没有背光?能不能加背光?

网友:
用银标签还行

网友:
还要更好偏振膜?
之前遥控的只换铝箔,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没有背光?能不能加背光?

这个是没有背光的,买了好多年的了,新版的才有背光

网友:
我的表也黑了

网友:
用干净的白纸垫个几层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屏的均光膜,剪一片放进去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