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花2块多简单折腾一个长条背景灯,长有1米但还是短了点!

楼主(2024-08-15):
在家喜欢关了灯看电影,但全黑对眼睛冲击有点大,遂打算折腾个背景灯
材料手上都有,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装灯

5V灯带,1米,红包后不到2个大洋

裸灯带,60个电阻串灯珠后再并联

1010铝灯槽,黑色正好配电视,红包后花费6毛5
渣渣USB一条,买红蓝警示灯配的

灯带8mm宽,刚好插进灯槽里
灯带有背胶,但偶没撕,直接插进去用,反正发热也不大

两头用热熔胶封堵,避免进小虫

焊上USB线

插电测试,刚好2W

亮灯的样子

比划了一下位置,直接用双面胶粘在电视机顶上,斜向上照射
USB线直插电视机的USB口取电,同步开关

白天照明效果

夜间照明,真黄呀!

这个灯做背景照明还是可以的,就是与电视机相比,1米的照明区域显得稍短了点!

网友A:
看电视会有影响吧?放在电视墙顶上会不会好点.

网友B:
总感觉灯的位置不好。

网友C:
灯应该装在你的背后,照向屏幕。

网友D:
也行,总比全黑要好

网友:
一灯要带150欧姆电阻,能源有点浪费

网友:
有护眼意识,有光总比没有强

网友:
效果很魔幻。
顶上那个筒灯改成微光效果灯是不是更好点。
不过红包撸了一堆东西不折腾放着吃灰也不是个事,撸都撸来了,挖空心思得想着在哪搞点事。

网友:
直接放背景墙下边,斜射到墙上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视会有影响吧?放在电视墙顶上会不会好点.

没影响,墙顶上不好接电了

网友:
感觉有点亮,是不是角度不对。

楼主:
人奸,来坐小板凳

网友:
需要这玩意

网友:
感觉还不错,省事儿插个小夜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灯的位置不好。

也可以放电视机下面,照亮电视柜,但感觉会在屏幕上形成反光,所以没选

网友:
以前飞利浦的电视好像就有这背面发光功能还可以根据画面自动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应该装在你的背后,照向屏幕。

不行呀,屏暗淡的时候会看见灯的反光

网友:
是不是该从人后面朝前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行,总比全黑要好

嗯嗯,效果还行吧